[应用方案] HC18M003的IIC中断处理逻辑是否有改进空间?

楼主(2024-09-23):
HC18M003的IIC通信中,状态值通过中断来获取,但在当前中断处理中,似乎频繁收到错误状态值,导致通信无法正常进行。IIC中断处理逻辑中,是否需要优化状态值的解析或中断标志的清除?

网友A:
优化状态值解析、中断标志清除

网友B(2024-10-29):
主要处理不要放在中断中,中断中只建立标志。不合理的中断状态值,直接清除无视。

网友B:
另外找到频繁产生中断原因。正常通讯状态下,不应该会有频繁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