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IC通信中SDA长时间保持高电平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4-09-26):
当前测试中,SDA在线发送“START”信号后一直保持高电平。
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求大佬们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你直接拉低就可以了

网友B(2024-10-29):
你这个是使用模拟方式,还是使用IIC外设?如果是外设的话,不用管吧。

网友C:
模拟iic还是硬件iic?模拟的话随程序控制,硬件的话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