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通过 MM32F0120 的硬件除法器优化算法性能?

楼主(2024-09-23):
MM32F0120 配备的硬件除法器能够大幅提升复杂运算的执行效率,特别是在马达控制、协议转换等涉及大量计算的场景中。硬件除法器的执行效率与软件实现相比,有多大程度的提升?

网友A:
可以看下芯片手册介绍,一个硬件除法器执行一次浮点运算需要的指令周期。

网友B:
硬件除法稳定性更好

网友C:
肯定硬件的更快

网友D:
如果硬件支持建议直接硬件,硬件速率更快

网友E(2024-10-27):
硬件除法器在 MCU 中的引入可以显著提升复杂运算的执行效率,特别是在涉及大量计算的场景中,如马达控制、协议转换等。

网友F:
硬件除法器的优势,直接在硬件层面执行除法运算通常只需要几个时钟周期即可完成一次除法运算

网友G:
一般来说,软件除法器是需要通过多次减法和移位操作来模拟除法运算。通常需要数十到数百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一次除法运算

网友H:
硬件触发器一般会占用一定的硬件资源(如寄存器、逻辑门等)但这些资源通常是固定的,不会随运算次数增加而增加

网友I:
可以考虑软件除法器啊,虽然会被占用 CPU 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如寄存器、堆栈等)随着运算次数增加,占用的资源也会增加

网友J:
硬件除法器通常只需要几个时钟周期即可完成一次除法运算

网友K:
我知道的是硬件除法器会固定占用一定的硬件资源,但不会随运算次数增加而增加

网友L:
适合大量重复的除法运算

网友M:
马达控制,硬件除法器可以快速计算马达的控制参数(如速度、位置等)提高控制精度和响应速度

网友N:
协议转换方面硬件除法器可以快速处理协议中的数据转换和校验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