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单片机中如何优雅处理串口DMA接收超大数据?

楼主(2024-09-23):
在单片机的项目开发中,串口接收超大数据包是一项挑战,在高负载情况下,串口中断频繁会消耗大量CPU资源。启用DMA传输是一个选择,DMA的接收存在数据覆盖的风险,是否可以通过空闲检测等方式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
串口中断频繁会消耗大量CPU资源

网友B(2024-10-29):
能否在DMA中断处理中,加入搬运处理,把数据搬到其他地方存储?比如额外加RAM存储。当然,要是内存够大的话,直接用内存也行。

网友C:
DMA 同时启动半满,全满 和 IDLE 中断

网友D:
MCU的话估计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