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DMA接收数据时如何防止数据丢失?

楼主(2024-09-23):
当DMA数据搬运结束时,新的数据可能在CPU尚未处理旧数据之前到达,导致缓存被覆盖。你们在项目中是如何避免这一问题的?

网友A:
这个就是需要程序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2024-10-29):
利用DMA完成一半时的中断,即使把收到的数据搬走或者处理掉;加一个标志记录处理过程。

网友C(2025-05-08):
可以使用双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