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DMA模式中如何更好地处理阻塞与数据传输?

楼主(2024-09-22):
在串口高负载通信中,使用DMA可以显著减少CPU负担,但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阻塞问题,尤其是当DMA和CPU之间协调不佳时。
在处理串口DMA传输时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阻塞问题?

网友A:
选择适当的DMA通道,设置传输优先级,配置传输大小和地址

网友B:
优化数据处理流程

网友C:
优化串口配置,减少CPU干预

网友D:
DMA传输会阻塞吗?

网友E:
尤其是当DMA和CPU之间协调不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