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OP2模式下功耗为何还高达250uA?

楼主(2024-09-21):
在进入STOP2模式后,所有外设时钟已经关闭,GPIO配置成模拟输入,且中断已禁用,但功耗仍然维持在250uA左右。这明显高于预期的10-20uA。即便尝试复位、禁止和失能未用的外设,情况依旧没有改善。大家是否遇到过类似的功耗问题?

网友A:
我测试的时候,如果GPIO接了高电平,再设置为模拟输入后,电流很大,如果把GPIO设置为高电平输出,反而电流减小了,你可试试。

网友B:
未完全关闭的外设或时钟

网友C:
优化GPIO配置,如果可能,将未使用的GPIO引脚配置为内部上拉或下拉,以减少外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B:
软件中可能存在未处理的错误或循环,导致MCU在进入STOP2模式前未能正确执行所有必要的关闭操作。

网友D:
GPIO虽然配置为模拟输入,但如果外部连接了高阻抗或浮动信号,可能会引入额外的电流消耗。

网友E:
硬件故障?

网友F:
电源管理相关的寄存器可能没有正确配置,导致在STOP2模式下仍有不必要的电源供应。

网友G:
彻底检查外设和时钟

网友G:
检查电源管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