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STOP2模式下如何确定隐藏的高功耗来源?

楼主(2024-09-22):
通过软件手段无法再进一步降低功耗,大家是如何定位这些“隐藏”的功耗源的?有哪些工具或方法可以帮助精准检测出哪部分硬件或外设仍在消耗电流?

网友A:
将数字功率计接在电源上,可以测量整个系统或特定设备的功耗。这种方法在需要精确测量时非常有用。

网友B:
系统日志分析:通过分析系统的日志文件(如Android的logcat或Windows的事件查看器),可以找出可能导致功耗增加的不正常行为或错误。
调试工具:使用如Android Studio的Profiler等调试工具,可以实时查看应用的CPU、内存和电量使用情况,帮助开发者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