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其他低功耗模式可以代替STOP2模式?

楼主:
虽然STOP2模式理论上能提供较低的功耗,但当前测试中功耗依然高达250uA,未能达到理想的10-20uA。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考虑使用其他低功耗模式?

网友A(2024-09-24):
还是按照需求直接修改低功耗模式,尤其是注意外设的使用

网友B:
未能达到理想的10-20uA

网友C(2024-11-25):
不同的微控制器和嵌入式系统提供了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以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除了STOP2模式之外,是否存在其他低功耗模式取决于您使用的具体硬件和系统。在很多微控制器中,通常有各种睡眠模式、休眠模式、待机模式等,这些模式旨在降低功耗而不会完全关闭系统。这些模式可能包括不同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