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关于芯片CYUSB3014设计开发资料问题

楼主(2024-09-20):
产品设计中需要用到CYUSB3014这颗芯片,看资料感觉比较复杂,具体电路设计和程序开发,还请英飞凌的大牛们给指导指导,多谢多谢。

网友A:
问问版主看看,他也许知道

网友B:
找FAE 复杂说明你产品要可靠和功能多

网友C:
这颗usb3的arm9芯片,用来开发过产品. gcc编译,fw存spi-flash 有需要可以讨论

网友D:
这颗之前产品上用过,USB 3.0 高速摄像机的

网友E:
还是多看官方进行相关资料查找

网友F(2024-11-30):
建议使用低噪声线性稳压器为 3.3V 提供电源,同时可以加装适当的 滤波电容以减小电源噪声。

网友F:
建议采用 差分对信号线路设计,并且确保 USB 3.0 的接地和电源线布局合理。

网友G:
给原厂反应应该会得到回复的。

网友H:
面向中国市场,应该多提供中文资料,包括带中文注释的例程。英文的,看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I:
它支持全速USB 2.0和超速USB 3.0,并且内置ARM Cortex-M3内核,可编程性和扩展性极强。

网友I:
使用 Cypress 提供的调试工具如 Control Center 和 USB Suite,验证USB通信和端点数据。
使用硬件调试工具(如JTAG或SWD)调试固件。

网友J(2025-04-30):
需要考虑电源的去耦电容,保证芯片供电稳定。

网友K(2025-05-30):
官网没有么?

网友L:
它功能强大但设计门槛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