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下载过程中出现SWD/JTAG通信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4-09-20):
除了检查SYS引脚的配置外,是否尝试过通过硬件复位的方法来解决?具体方法是将Boot0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然后按住复位键,再尝试在Keil上下载程序。这种方式可能帮助解除程序烧录中的锁定状态。

网友A(2024-11-01):
你这种解决办法就很好啊

网友B:
通信失败不一定是写保护了好吧

网友C:
可以用jlink来处理一下,解锁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D:
建议设计硬件的时候,把复位的引脚也要引出来
烧录失败是不是下载速率设置过快了呢?

网友D:
建议设计硬件的时候,把复位的引脚也要引出来

网友E:
烧录失败是不是下载速率设置过快了呢?

网友F:
我觉得这种解锁可以考虑用jlink来弄

网友G:
你说的是用ISP来耍,倒是也可以

网友H:
烧录失败再试试呗,如果不行再考虑解锁

网友I:
是不是芯片坏掉了导致通信失败呢?主要是看能不能获取到芯片的UID

网友J:
你的供电要是不对也会出现通信失败问题的

网友K:
硬件连接问题,或者是调试器与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L:
STM32的时钟配置正确,特别是系统时钟和调试时钟。

网友M:
仔细检查STM32单片机的时钟配置,确保下载软件中设置的时钟频率与单片机实际使用的时钟频率一致。

网友N:
在代码中将SWD或JTAG引脚配置为其他功能(例如GPIO),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O:
目标板和仿真器都已正确上电,电源电压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P:
检查SWD/JTAG接口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SWCLK、SWDIO、GND和VCC(如果需要)引脚都已正确连接

网友Q:
使用示波器检查SWD/JTAG接口的信号,确保信号质量和时序正确。

网友R:
硬件故障。

网友S:
可以尝试通过一些特定的方法来解锁芯片,如使用 STM32 ST-Link Utility 工具中的 “UnLock” 功能等。

网友T:
代码中可能会对调试接口的引脚进行重新定义或关闭调试功能

网友K:
硬件连接问题吗

网友U:
目标板供电不正常?

网友V:
检查调试器的配置设置,如波特率、时钟频率等是否与目标设备兼容。

网友W:
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查SWD/JTAG线路的连通性和信号质量。

网友X:
检查线路是否受到外部电磁干扰,如靠近高频信号源或电源线路。

网友Y:
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Z:
更新调试软件

网友AA:
尝试在另一台计算机上安装调试软件,以排除当前计算机环境的问题。

网友AB:
下载过程中出现SWD/JTAG通信失败的问题可能是由于接口连接不良、驱动问题或硬件故障导致的。建议检查连接,更新驱动,并检查硬件状态。

网友AC:
检查连接是否牢固,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AD:
SWD/JTAG线序接反了?

网友AE:
检查VDDA和VSSA电压是否均正常,如果VDDA低于VDD太多会导致无法正常烧写芯片。

网友AF:
检查MCU的BOOT引脚(如BOOT0)是否被正确配置以启用调试模式。

网友AG:
建议将LINK烧录器到MCU之间的连线控制在20cm以内。

网友M:
如果下载线损坏,请更换新的下载线。

网友AH:
仿真器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并且是最新的版本

网友AI:
检查连接是否牢固,没有松动或不良连接。,

网友AJ:
BOOT0和BOOT1设置为正确的状态。通常,将BOOT0设置为低电平(0)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AK:
可以在代码中重新定义调试接口的管脚,或者可以关闭调试功能

网友AL:
检查vdda和vssa电压是否正常。如果vdda比vdd低太多,芯片将不能被正常编程。

网友AM:
建议将link burner与mcu的连接控制在20cm以内。

网友AN:
如果下载电缆损坏,请更换新的。

网友AO:
如果芯片被加密,使用J-FLASH ARM等软件进行解密操作。

网友AP:
芯片被加密,导致无法进行通信。

网友AQ:
引脚配置不正确或复用功能冲突。

网友AR:
STM32的复位电路正常工作,有时复位电路故障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AS:
在下载程序前,按住STM32开发板上的复位键不放,或使用夹子短路复位电容,使单片机停止程序运行。
然后尝试下载程序,如果提示出错,直接关闭错误提示,放开复位键后再次尝试下载。

网友AO:
在开发环境中,检查项目的工程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T:
STM32单片机供电正常,检查单片机电源引脚的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并检查电源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U:
芯片被加密了,无法通信。,

网友AV:
如错误的操作或程序异常,可能会导致 STM32 芯片的调试接口被锁定

网友AW:
不正确的引脚配置或冲突的多路复用功能。,

网友T:
检查 STM32 芯片上的 SWD/JTAG 接口引脚是否有损坏、虚焊等问题。如果引脚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通信信号无法正常传输。对于焊接不良的引脚,需要重新进行焊接修复。

网友Q:
可能存在目标板的硬件设计问题,如布局不合理、元件选择不当等。

网友AX:
驱动程序是最新的。

网友AY:
将Connect选项设置为“under reset”可能有助于解决通信问题。

网友AZ:
软件设置不正确,例如调试模式设置错误。

网友AO:
检查STM32单片机与下载器连接的引脚是否焊接牢固,是否有虚焊或短路现象。必要时,重新焊接单片机引脚。

网友M:
将BOOT0引脚设置为高电平(通常接入3.3V),然后重新插入仿真器尝试下载程序。如果下载成功,再将BOOT0接回低电平。

网友BA:
选择了正确的接口

网友BB:
在按住STM32单片机的复位键的同时尝试下载程序

网友:
将STM32开发板断电,将BOOT0引脚用短路帽接入3.3V高电平。
重新插入仿真器,下载程序到开发板。
程序烧录成功后,将BOOT0接回低电平。

网友BC:
检查代码中是否有对 SWD/JTAG 接口进行了特殊的配置或禁用操作。

网友BD:
选择了与开发板相匹配的SWD/JTAG通信方式

网友BE:
检查STM32单片机与下载器连接的引脚是否焊接牢固,是否有虚焊或短路现象。

网友BF:
stm32微控制器电源正常。检查微控制器电源引脚处的电压是否符合要求,检查电源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G:
检查SWD/JTAG连接器是否正确连接到STM32开发板和调试器。

网友BA:
需要更换硬件或进一步检查硬件状态。

网友BH:
电源的稳定性也很重要,若电源存在波动或纹波较大,可能会干扰通信信号。可以在电源输出端并联适当的滤波电容来改善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BI:
在 Keil MDK 中,可以在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和 “Options for Target” -> “Utilities” 中检查和修改相关配置。

网友AJ:
一般 STM32 芯片的工作电压在 2.0V - 3.6V 之间,若电压超出此范围,可能会导致芯片工作异常,进而影响 SWD/JTAG 通信。

网友BJ:
仔细检查代码中的相关设置,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网友L:
STM32下载过程中出现SWD/JTAG通信失败的问题可能涉及硬件连接、BOOT引脚设置、软件设置与配置以及其他多种因素。

网友BK:
STM32的调试接口(如SWD/JTAG)已使能。可以在BOOT0和BOOT1引脚上设置适当的电平来选择启动模式。

网友BL:
例如错误操作或程序异常,可能导致芯片的调试接口被锁定。

网友BM:
将连接选项设置为“下,重置”可能有助于解决通信问题。

网友BN(2025-11-07):
通过一些特定的方法来解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