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WD/JTAG通信失败的常见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2024-09-23):
在使用STM32开发过程中,SWD/JTAG通信失败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比如CubeMX配置错误、硬件连接问题或仿真器故障。大家在调试SWD/JTAG通信失败时,通常是如何排查并解决问题的?

网友A:
大家在调试SWD/JTAG通信失败时

网友B:
在STM32微控制器中,SWCLK和SWDIO引脚可能被其他功能复用,导致SWD/JTAG接口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C:
硬件连接不良,如连接器未正确插入或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D:
调试器驱动程序不正常或过时,或设置错误,都可能影响SWD/JTAG的通信

网友E:
如果使用的是DAP或JLINK等仿真器,确保其驱动程序是最新的,并且安装正确

网友F:
在开发工具中,确保选择了与开发板相匹配的SWD/JTAG通信方式

网友G:
有时候要检查杜邦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2024-11-03):
如果你在使用FAL库时遇到问题,可以参考FAL库的官方文档或示例代码,或者在社区中寻求帮助

网友I:
在使用STM32开发过程中,SWD/JTAG通信失败是一个常见的问题。首先,确保硬件连接正确无误:电源连接:确保目标板和仿真器都已正确上电

网友J:
建议检查SWD/JTAG接口的连接是否正确。通常,SWD接口需要连接以下引脚:SWDIO:数据输入/输出SWCLK:时钟信号GND:地线VCC:电源(可选,取决于仿真器)复位引脚:如果使用外部复位,确保复位引脚连接正确

网友K:
检查CubeMX配置,确保CubeMX中的配置正确

网友L:
在CubeMX中,选择正确的调试接口(SWD或JTAG)

网友M:
检查仿真器和驱动,确保仿真器和驱动程序正常工作:仿真器固件:确保仿真器的固件是最新版本。驱动程序:确保仿真器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仿真器连接:确保仿真器已正确连接到计算机,并且设备管理器中没有未识别的设备

网友H:
检查目标板的复位电路,确保目标板的复位电路正常工作:复位信号:检查复位信号是否正常,确保复位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N:
建议检查目标板的电源和地线,确保目标板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正常:电源电压:检查目标板的电源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地线连接:确保地线连接良好,避免地线回路问题

网友O:
使用调试工具进行诊断,例如ST-Link Utility或OpenOCD:ST-Link Utility:使用ST-Link Utility连接目标板,检查连接状态和设备信息。OpenOCD:使用OpenOCD进行调试,查看日志信息,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P:
检查目标板的启动配置,确保目标板的启动配置正确:启动模式选择:检查目标板的启动模式选择引脚(BOOT0和BOOT1)是否正确配置。启动地址:确保启动地址正确,特别是使用外部存储器时

网友Q:
检查目标板的硬件设计,可能是目标板的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R:
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比如CubeMX配置错误、硬件连接问题或仿真器故障

网友S(2025-01-24):
先检查一下连接线,SWDIO、SWCLK、GND这些信号线有没有接好,有时候接触不良就会通信失败。

网友T:
确认你的STM32芯片是不是已经被锁了RDP保护,如果是的话需要先通过引脚BOOT模式擦除再解锁。

网友U:
用示波器看一下SWD信号线的波形,有时候是信号干扰太大,导致通信失败,换根短一点的线试试。

网友V:
检查CubeMX配置,是不是把SWD或者JTAG引脚配置成了普通GPIO,导致调试接口失效?

网友W:
确保供电没问题,STM32的VDD和VREF引脚电压正常,仿真器也需要供电才能正常通信。

网友X:
仿真器驱动有没有装好?Keil、STM32CubeIDE这些工具都需要正确的驱动,更新一下看看。

网友Y:
如果是Keil或者其他IDE,调试选项里设置的频率太高也可能导致失败,试着调低JTAG/SWD的通信速率。

网友Z:
仿真器固件也可能是问题,ST-Link有专门的升级工具,更新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AA:
有些STM32芯片引脚复用复杂,特别是JTAG模式,要小心TDI/TDO引脚的配置,看看是不是冲突了。

网友AB:
如果怎么都不行,可以试试用ST-Link Utility或者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设备,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AC: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AD:
这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例如cubemx配置错误、硬件连接问题或模拟器故障

网友AE:
有时你必须检查杜邦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AF:
确保您的stm32芯片已锁定rdp保护。如果有,需要通过pin引导模式擦除,然后解锁。

网友AG:
首先检查连接线,查看swdio、swclk、gnd等信号线是否连接正确。有时候会因为接触不良导致沟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