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初次使用CubeMX时,如何避免SYS配置问题?

楼主(2024-09-25):
在STM32开发中,初次使用CubeMX时,常见的问题是未将SYS引脚配置为Serial Wire模式,导致程序烧录失败。如何在项目启动时避免这类问题?

网友A:
配置项目时就配置好不设置

网友B:
在左侧的"Pinout & Configuration"中,选择"System Core"下的"SYS"。

网友C:
明确配置SYS引脚,设置SYS引脚为Serial Wire模式

网友D:
在"SYS"配置中,将"Debug"选项设置为"Serial Wire"(SWD)模式。这样会自动将相关引脚(如SWDIO和SWCLK)配置为调试功能。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STM32Cube库中提供的示例项目作为起点,这些示例通常已经正确配置好调试设置。

网友F(2024-11-07):
在STM32开发中,初次使用STM32CubeMX时,确保正确配置SYS引脚为Serial Wire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程序的烧录和调试。为了避免这类问题,你可以在项目启动时采取自动配置SYS引脚为Serial Wire模式

网友G:
在STM32CubeMX中,你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自动配置SYS引脚为Serial Wire模式:选择芯片型号: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选择你要使用的STM32芯片型号

网友H:
配置SYS引脚:在左侧的“Categories”栏中,找到并点击“System Core”。在“System Core”下,点击“SYS”。在右侧的“Mode”选项中,选择“Serial Wire”模式

网友I:
完成配置后,保存项目并生成代码。生成的代码将自动包含正确的SYS引脚配置

网友J:
在生成的代码中,检查main.c文件中的SystemInit()函数和SystemClock_Config()函数,确保没有手动修改这些函数的代码

网友K:
为了避免每次新建项目时都手动配置SYS引脚,你可以创建一个模板项目,并在模板项目中预先配置好SYS引脚为Serial Wire模式。以后每次新建项目时,可以直接基于这个模板项目进行开发

网友L:
使用脚本自动化配置,可以编写脚本来自动化配置STM32CubeMX项目。例如,使用Python脚本调用STM32CubeMX的API来自动配置SYS引脚

网友M:
一些集成开发环境(IDE)如STM32CubeIDE提供了插件或扩展功能,可以帮助你在创建新项目时自动配置SYS引脚。你可以查看IDE的帮助文档,了解是否有相关的插件可用

网友N:
建议就配置的时候操作一次,以后别改了就行了

网友O:
默认的话好像也是有swd的吧,就不会屏蔽掉为普通IO的

网友P(2025-11-08):
使用脚本自动化配置,完成STM32CubeMX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