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双核通信都有什么方案?

楼主(2024-09-20):
现在很多芯片都有双核,一般双核通信用的都是什么通信方案?

网友A:
通过共享内存区域,两个核可以快速交换数据,适合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

网友B:
一个核可以通过中断通知另一个核进行特定操作,适合事件驱动的通信。

网友C:
基于FreeRTOS操作系统的消息缓冲区实现双核间通信,使用无锁循环缓冲区传输数据

网友D:
双核的话一般NXP做的比较多

网友E:
可以看看ST的无线方面的产品,基本都是双核

网友F:
双核是不是就可以跑linux这种了啊

网友G:
双核基本都是用共享内存的方式,实现双核通讯

网友H:
消息传递是一种通过发送和接收消息来进行通信的方式。通常使用硬件支持的消息队列或软件实现的消息传递机制。这种方式的优点是隔离性好,不容易出现数据竞争,但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

网友I:
DMA是一种允许外设直接访问内存而不需要CPU干预的技术。在双核系统中,一个核心可以通过DMA将数据直接传输到另一个核心的内存区域,从而实现高效的数据传输

网友J:
中断是一种异步通信方式,一个核心可以通过触发中断来通知另一个核心执行某些操作。这种方式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场景,但需要处理好中断处理程序的编写和优化

网友K:
在多核系统中,总线是核心之间进行通信的基础设施。常见的总线协议包括AMBAAdvanced Microcontroller Bus Architecture)、AXIAdvanced eXtensible Interface)等。总线通信方式适用于大规模的多核系统,但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和带宽限制

网友L:
可以用FPGAMCU实现双核,这样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M:
共享内存是最常见的双核通信方式之一。两个核心可以通过访问共享的内存区域来进行数据交换。这种方式的优点是速度快,延迟低,但需要处理好并发访问的同步问题,以避免数据竞争和一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