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请问下CW32F030有没有软件复位功能

楼主(2024-09-20):
请问下CW32F030有没有软件复位功能,就是代码里面有没有软件复位功能。好像没看到

网友A:
肯定是软件复位的啊,库函数有对应接口函数。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B:
其实是有的借助看门狗电路进行复位

网友C:
软件复位有很多方法,但硬件复位更可靠

网友D:
肯定有的啊,如果实在不行你就看门狗,不喂狗就好了

网友E:
你看看看门狗的部分固件库,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相关软件复位

网友F:
其实软件复位倒是很好弄吧,应该进入到硬件中断就死机复位了

网友G:
CW32F030具有软件复位功能。CW32F030支持内核SYSRESETREQ复位,这是一种软件复位方式。通过设置ARM Cortex-M0+的应用中断和控制状态寄存器(AIRCR,Application Interrupt and Reset Control Register)的SYSRESETREQ位域,可以实现软件复位

网友H:
确实,当应用程序设置该位为1时,会产生内核SYSRESETREQ复位信号,从而实现软件的复位功能

网友I:
CW32F030具有软件复位功能,能够快速进行复位操作

网友J:
可以确认CW32F030确实具备软件复位的能力,这为用户在需要时提供了灵活的系统复位选项

网友K:
必然会有软件复位的,但是这个你得自己看看库函数的

网友L:
直接问FAE多好啊,他们很快的会告诉你的

网友M:
正常是有的,其实你就看关于ST的M0内核也行,因为都是M0内核的

网友N:
正常是根据看门狗的操作就知道是有软件复位的,你就按这个逻辑处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