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软件ISP跳转串口升级程序

楼主(2024-09-20):
#技术资源#
    STM32-APM32   芯片内部存在一个固化的ISP固件,用于串口升级,固件存放在芯片系统存储区,每款芯片的系统存储区地址不同(具体可以查看对应芯片手册),系统存储区大小以及ISP固件大小也有差异。
    使用ISP升级,一般需要硬件配合,BOOT0拉到高电平,结合ISP上位机使用串口实现程序升级。本章主要描述无视BOOT0的状态,使用软件直接跳转到内部ISP固件区,实现程序升级。
    以APM32F030C8为例,系统存储区地址为0x1FFFEC00,大小为3K。具体芯片对应系统存储区地址查手册!
    ISP第一个握手信号是0x7F,MCU的ISP固件接收到且正确后会回复0x79。具体详细通信协议可以使用抓包工具查看,或者查看ISP协议资料(可以查看STM32的AN3155、AN2606等应用笔记
uint8_t data[1];
#define ISP_ADDR  0x1FFFEC00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定义一个指针,指向程序入口
pFunction Jump_To_ISPlication;

void Jump_to_ISP(void)
{
    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JumpAddress;
//    FMC_Unlock();
    address = ISP_ADDR;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address + 4);
    Jump_To_IS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ddress);
    Jump_To_ISPlication();
}

int main(){
    //系统时钟初始化
    //串口1初始化,PA9 PA10
    //配置串口中断接收,将接收到的数据赋值给data[0]
  while (1)
    {
        if(data[0]==0x7f)//此处根据具体应用,可以设置按键进入等
         {
            __disable_irq();
            Jump_to_ISP();
         }
    }
  }

网友A:
实施数据校验机制,如CRC校验,以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

网友B:
考虑数据传输的效率,选择合适的数据包大小和传输速率。过大的数据包可能导致传输错误增加,而过小的数据包则会降低传输效率。

网友C:
在进行升级前,应当备份当前的固件,以便在升级失败时可以恢复。

网友D:
虽然软件ISP可以在不改变BOOT0状态的情况下进行,但某些情况下可能仍然需要硬件配合,如设置BOOT0引脚的状态。

网友E:
查阅芯片手册,确定ISP固件在系统存储区的地址。
对于APM32F030C8,系统存储区地址为0x1FFFEC00,大小为3K。

网友F:
查阅MCU的官方文档或应用笔记,了解ISP固件的具体实现和通信协议细节。

网友G:
考虑升级过程的安全性,防止未经授权的升级或恶意攻击。可以采用加密、数字签名等安全机制来确保升级文件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网友H:
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未授权的访问或恶意攻击。

网友I:
设计回滚机制,以便在新固件存在缺陷时能够恢复到旧版本。

网友J:
ISP是通过串口来实现升级应用程序得

网友K:
确认BOOT引脚(如BOOT0、BOOT1)的配置是否正确,以便进入ISP模式。

网友L:
添加错误处理机制,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通信错误或数据丢失。

网友M:
在升级过程中,对传输的数据进行校验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使用校验和、CRC(Cyclic Redundancy Check,循环冗余校验)等方法对数据进行校验,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网友N:
标设备的电源稳定,避免在编程过程中出现电压波动。

网友O:
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设置正确。这些参数必须与升级程序和目标设备的要求相匹配,否则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P:
在进行ISP升级时,可能需要禁用全局中断以确保升级过程中不会被其他中断打断。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处理与ISP相关的特定中断服务例程。

网友Q:
在升级过程中,稳定的电源供应是必要的,以避免因电压波动导致的升级失败或设备损坏。

网友R:
实现稳定的软件跳转机制,确保在升级完成后能够正确地从升级程序跳转到新的应用程序。跳转过程中需要注意保存关键数据和状态,以避免数据丢失和系统异常。

网友S:
每款芯片的系统存储区地址可能不同,需要查阅对应芯片的数据手册以获取确切的地址。例如,对于APM32F030C8芯片,系统存储区的地址为0x1FFFEC00。

网友T:
检查串口线的连接是否牢固,避免松动或接触不良导致数据传输错误。使用质量可靠的串口线,以减少信号干扰和传输问题。

网友:
在进行升级过程中,确保目标设备的电源稳定。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升级失败或设备损坏。如果可能,使用稳压电源或电池供电,并确保电源容量足够满足升级过程中的需求。

网友U:
在主程序中编写跳转到ISP固件的代码。这通常涉及设置特定的跳转地址,并调用相应的函数指针来执行跳转。

网友V:
提前阅读工具的使用手册,熟悉其操作流程和功能。

网友W:
开发板的BOOT0引脚被拉高,以便进入ISP模式。
使用合适的串口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

网友X:
不同的MCU型号可能需要不同的升级接口和协议,因此在设计升级方案时要考虑到目标设备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Y:
在开始升级过程之前,通常需要进行一个握手操作来确认设备准备就绪。对于STM32系列MCU,第一个握手信号通常是0x7F,而MCU的ISP固件接收到正确信号后会回复0x79。

网友Z:
如果固件文件很大,可能需要将其分割成多个小块,逐步通过串口传输。

网友AA:
升级前备份当前的固件,以便在升级失败时能够恢复到原始状态。

网友AB:
选择合适的数据传输协议,确保数据能够准确、完整地传输。常见的协议包括 XMODEM、YMODEM 等,这些协议具有错误检测和重传机制,可以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AC(2024-12-13):
验证启动引脚(如boot0、boot1)是否配置正确,以便进入isp模式。

网友AD:
如果新固件有缺陷,设计一个回滚机制来恢复到旧版本。

网友AE:
ISP功能对MCU来说很重要,有时候FLASH无法操作时,可以通过ISP来重新擦除和烧写FLASH。

网友AF:
isp使用串行端口升级应用程序

网友AG:
添加错误处理机制来处理可能的通信错误或数据丢失。

网友AH:
开发板的boot0引脚被拉高,进入isp模式。,使用合适的串行电缆将开发板连接到您的计算机。

网友AI:
isp功能对单片机非常重要。有时当flash无法操作时,可以使用isp重新擦写flash。

网友AJ(2025-02-04):
软件ISP(In-System Programming)通过串口实现设备程序升级,通过特定指令跳转至升级模式,下载新程序并验证完整性,完成设备固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