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4. USB虚拟串口测试及遇到问题

楼主(2024-09-20):
这期准备做USB的虚拟串口测试,用的是stm32cubeide通过开发板型号直接生成的工程,默认生成的工程是usb HS和usb FS都打开的,但是编译会报错,我尝试只打开一个编译就没问题。那么按照坛友的步骤以及我查看的一些经验分享,来一遍,
显示设置RCC,
再设置usb otg fs以及usb device
点击生成代码,看下在usbd_desc.h中已经有了配置,再在main函数中添加发送代码

看下原理图,看看是哪个接口,usb_otg_fs是con17
但是插上USB,通过usbdevicetree软件并没有检测到虚拟串口,同样的操作我也试了usb_otg_hs也是一样,
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提点一下。

网友A:
HS是可以调通的。一般是时钟的问题,注意时钟图和RCC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是可以调通的。一般是时钟的问题,注意时钟图和RCC一致。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B(2024-10-31):
官方会有windows驱动么?

网友C:
为啥不在官方例程上进行改造?这样不是更快吗?

网友D:
usb的hs和fs有本质区别吗?感觉没区别呢

网友E:
USB虚拟串口的使用,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额外的串口,这在串口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尤其有用。

网友F:
涉及的技术内容专业且深入,包括STM32H7S78-DK开发板的USB配置、CDC类设备的定义、虚拟串口的实现等

网友G:
从基础的硬件连接到复杂的软件配置,文章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特别是针对STM32CubeIDE的使用,文章不仅介绍了如何快速生成USB CDC应用代码,

网友H:
不仅介绍了USB虚拟串口的使用,还讨论了在测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如USB重新枚举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网友I:
STM32H7S78-DK 开发板的深入研究,还是 USB 虚拟串口技术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探索

网友J:
代码示例,这些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实用性。

网友K:
文章对STM32H7S78-DK开发板在USB虚拟串口测试方面的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能够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测试方法和问题解决技巧。

网友L:
将官方提供的USB虚拟串口示例代码加载到STM32CubeIDE中

网友M:
通过STM32CubeMX的简单配置,即可实现USB虚拟串口的功能,大大简化了开发流程。

网友N:
在STM32H7S78-DK的开发过程中,USB虚拟串口测试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够实现设备与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传输,还能够模拟串口通信,为开发者提供了一种便捷、高效的调试手段。

网友H:
详细记录了STM32H7S78-DK开发板在USB虚拟串口测试方面的完整过程,从配置、编译、调试到问题解决,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网友O:
记录了STM32H7S78-DK开发板在USB虚拟串口测试方面的实践过程,还提供了丰富的代码示例和问题解决方案,对开发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网友P:
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了STM32H7S78-DK的USB虚拟串口测试过程,更在于 分享了开发者在测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及解决方案。

网友Q:
详细描述了如何配置和使用USB虚拟串口,从硬件连接到软件设置,每一步都讲解得非常清楚。

网友O:
对于那些初涉 STM32H7S78-DK 开发领域的新手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指南。

网友R:
在嵌入式开发的广阔领域中,STM32系列微控制器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丰富的功能,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而STM32H7S78-DK开发板,作为STM32H7家族的一员,更是以其强大的性能和灵活的配置选项,赢得了众多开发者的青睐。

网友E:
STM32H7S78-DK开发板的性能非常出色,USB虚拟串口功能也非常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