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作为主机的spi通信

楼主(2024-09-21):
利用stm32作为主机给fpga发送数据,fpga在收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后将数据发回给stm32,我想问一下stm32作为spi通信的主机,这种情况下,fpga接到数据后自动将数据发回,stm32如何读写收到的数据呢?不需要发送指令给fpga吧,还是直接读取spi口的数据就可以了

问题是FPGA的SPI驱动需要弄好,这个说实话就是要符合SPI的时序就可以

网友A:
使用spi读就可以。建议楼主先看看spi的相关操作

网友B:
SPI,所有通信的发起方都是主机。
从机任何时候都不能主动说话。

主机的话都在 MOSI 线上。
同时,主机从 MISO 读取数据。

如果从机有话说,就要等主机说话的时候,赶紧把数据放到 MISO 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