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L6234 + BLDC

楼主(2024-09-21):
KiCad 上没有 Curiosity Nano Kit PIC16F13145,自己画了一个。

网友A:
能不能分享出来

楼主:
最新进展:

楼主:
这次要做的是将之间在 ATmega328P 上测试过的方案在 PIC16F13145 上复现一下,上次的帖子在这里 - https://bbs.21ic.com/icview-3376522-1-1.html

网友B:
很好,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分享出来

L6234 运行的核心功能来自 PIC MCU 的 GPIO,具体来说,就是每一步有一个管脚输出高,相对应的另一个管脚输出低,我先将基础的 GPIO 程序发到回复中,重要的是要注意的几个细节。

楼主:
// PIC16F13145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EXTOSC = OFF    // External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Oscillator not enabled)
#pragma config RSTOSC = LFINTOSC// Reset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LFINTOSC)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bit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OSC2)
#pragma config CSWEN = ON       // Clock Switch Enable bit (Writing to NOSC and NDIV is allowed)
#pragma config VDDAR = HI       // VDD Range Analog Calibration Selection bit (Internal analog systems are calibrated for operation between VDD = 2.3 - 5.5V)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bit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MCLRE = EXTMCLR  // Master Clear Enable bit (If LVP = 0, MCLR pin is MCLR; If LVP = 1, RA3 pin function is MCLR)
#pragma config PWRTS = PWRT_OFF // Power-up Timer Selection bits (PWRT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PBOREN = OFF    // Low-Power BOR Enable bit (ULP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 (Brown-out Reset enabled, SBOREN bit is ignored)
#pragma config DACAUTOEN = OFF  // DAC Buffer Automatic Range Select Enable bit (DAC Buffer reference range is determined by the REFRNG bit)
#pragma config BORV = LO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set to 1.9V)
#pragma config PPS1WAY = ON     // PPSLOCKED One-Way Set Enable bit (The PPSLOCKED bit can be cleared and set only once after an unlocking sequence is executed; once PPSLOCKED is set, all future changes to PPS registers are prevented)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 (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Background Debugger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 CONFIG3
#pragma config WDTCPS = WDTCPS_31// WDT Period Select bits (Divider ratio 1:65536; software control of WDTPS)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DT Operating Mode bits (WDT Disabled, SEN is ignored)
#pragma config WDTCWS = WDTCWS_7// WDT Window Select bits (window always open (100%); software control; keyed access not required)
#pragma config WDTCCS = SC      // WDT Input Clock Select bits (Software Control)

// CONFIG4
#pragma config BBSIZE = BB512   // Boot Block Size Selection bits (512 words boot block size)
#pragma config BBEN = OFF       // Boot Block Enable bit (Boot Block disabled)
#pragma config SAFEN = OFF      // Storage Area Flash (SAF) Enable bit (SA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RTAPP = OFF     // Application Block Write Protection bit (Application Block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 Boot Block Write Protection bit (Boot Block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rite Protection bi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SAF = OFF     // Storage Area Flash (SAF) Write Protection bit (SAF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MCLRE Configuration bit is ignored)

// CONFIG5
#pragma config CP = OFF         // Program Flash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Program Flash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include <xc.h>

void main(void) {

    TRISB4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RISB5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ANSELB4 = 0;
    ANSELB5 = 0;// Digital I/O. Pin is assigned to port or digital special function.
    // The ANSELx bits default to the Analog mode after Reset.
    // To use any pins as digital general purpose or peripheral inputs,
    // the corresponding ANSEL bits must be changed to ‘0’ by the user.

    // for delay
    unsigned int i = 0;

    while(1) {

        /* turn off the LED (RB5 ---> 1Kohm ---> LED ---> RB4) */
        LATB4 = 1;
        LATB5 = 0;
        // Insert some delay
        i = 500;
        while(i--);

        /* turn on the LED (RB5 ---> 1Kohm ---> LED ---> RB4) */
        LATB4 = 0;
        LATB5 = 1;
        // Insert some delay
        i = 500;
        while(i--);
    }

    return;
}

楼主:
要注意的细节是:
1、PIC MCU 要能正常运行,首要的是“ Configuration Bits”的设置,这个设置最重要的有两项:时钟源的选择(本例中选用内部低速振荡器)、关闭看门狗定时器(默认为开)。
2、每一个管脚在重启后默认的都是模拟模式为开,用户要自己给相应的寄存器清零,确保关闭这项功能。

网友C:
MCC没有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C没有备注是什么意思

? 没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 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用的工具组合是:

    MPLAB X IDE v6.15
    XC8 v2.50
    PIC16F1xxxx_DFP(1.25.389)

IDE  提示 MCC 不可用,我就手动设置了一下。

楼主:
完整的电路图:

楼主:
程序(待测试):
// PIC16F13145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EXTOSC = OFF    // External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Oscillator not enabled)
#pragma config RSTOSC = LFINTOSC// Reset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LFINTOSC)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bit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OSC2)
#pragma config CSWEN = ON       // Clock Switch Enable bit (Writing to NOSC and NDIV is allowed)
#pragma config VDDAR = HI       // VDD Range Analog Calibration Selection bit (Internal analog systems are calibrated for operation between VDD = 2.3 - 5.5V)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bit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MCLRE = EXTMCLR  // Master Clear Enable bit (If LVP = 0, MCLR pin is MCLR; If LVP = 1, RA3 pin function is MCLR)
#pragma config PWRTS = PWRT_OFF // Power-up Timer Selection bits (PWRT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PBOREN = OFF    // Low-Power BOR Enable bit (ULP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 (Brown-out Reset enabled, SBOREN bit is ignored)
#pragma config DACAUTOEN = OFF  // DAC Buffer Automatic Range Select Enable bit (DAC Buffer reference range is determined by the REFRNG bit)
#pragma config BORV = LO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set to 1.9V)
#pragma config PPS1WAY = ON     // PPSLOCKED One-Way Set Enable bit (The PPSLOCKED bit can be cleared and set only once after an unlocking sequence is executed; once PPSLOCKED is set, all future changes to PPS registers are prevented)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 (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Background Debugger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 CONFIG3
#pragma config WDTCPS = WDTCPS_31// WDT Period Select bits (Divider ratio 1:65536; software control of WDTPS)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DT Operating Mode bits (WDT Disabled, SEN is ignored)
#pragma config WDTCWS = WDTCWS_7// WDT Window Select bits (window always open (100%); software control; keyed access not required)
#pragma config WDTCCS = SC      // WDT Input Clock Select bits (Software Control)

// CONFIG4
#pragma config BBSIZE = BB512   // Boot Block Size Selection bits (512 words boot block size)
#pragma config BBEN = OFF       // Boot Block Enable bit (Boot Block disabled)
#pragma config SAFEN = OFF      // Storage Area Flash (SAF) Enable bit (SA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RTAPP = OFF     // Application Block Write Protection bit (Application Block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 Boot Block Write Protection bit (Boot Block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rite Protection bi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SAF = OFF     // Storage Area Flash (SAF) Write Protection bit (SAF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MCLRE Configuration bit is ignored)

// CONFIG5
#pragma config CP = OFF         // Program Flash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Program Flash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 Wiring
// PIC16F13145              L6234
//         RB4              IN1
//         RB5              EN1
//         RB6              IN2
//         RB7              EN2
//         RC6              IN3
//         RC7              EN3

#include <xc.h>

unsigned int bldc_step = 0;

void AH_BL(void);
void AH_CL(void);
void BH_CL(void);
void BH_AL(void);
void CH_AL(void);
void CH_BL(void);

void bldc_move(void);

void main(void) {

    TRISB4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RISB5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RISB6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RISB7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RISC6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RISC7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ANSELB4 = 0;
    ANSELB5 = 0;// Digital I/O. Pin is assigned to port or digital special function.
    // The ANSELx bits default to the Analog mode after Reset.
    // To use any pins as digital general purpose or peripheral inputs,
    // the corresponding ANSEL bits must be changed to ?0? by the user.
    ANSELB6 = 0;
    ANSELB7 = 0;
    ANSELC6 = 0;
    ANSELC7 = 0;

    // for delay
    unsigned int i = 0;

    while(1) {

        bldc_move();

        /* turn off the LED (RB5 ---> 1Kohm ---> LED ---> RB4) */
        LATB4 = 1;
        LATB5 = 0;
        // Insert some delay
        //i = 500;
        //while(i--);

        bldc_step++;
        bldc_step %= 6;

        /* turn on the LED (RB5 ---> 1Kohm ---> LED ---> RB4) */
        LATB4 = 0;
        LATB5 = 1;
        // Insert some delay
        //i = 500;
        //while(i--);
    }

    return;
}

void bldc_move(){        // BLDC motor commutation function

        switch(bldc_step){

                case 0:
                AH_BL();    // EN2 - IN1
                //BEMF_C_RISING();
                break;

                case 1:
                AH_CL();    // EN3 - IN1
                //BEMF_B_FALLING();
                break;

                case 2:
                BH_CL();    // EN3 - IN2
                //BEMF_A_RISING();
                break;

                case 3:
                BH_AL();    // EN1 - IN2
                //BEMF_C_FALLING();
                break;

                case 4:
                CH_AL();    // EN1 - IN3
                //BEMF_B_RISING();
                break;

                case 5:
                CH_BL();    // EN2 - IN3
                //BEMF_A_FALLING();
                break;
        }
}

void AH_BL(){
// EN2 - IN1
    LATB4 = 1;  // IN1
    LATB5 = 0;
    LATB6 = 0;
    LATB7 = 1;  // EN2
    LATC6 = 0;
    LATC7 = 0;
}

void AH_CL(){
// EN3 - IN1
    LATB4 = 1;  // IN1
    LATB5 = 0;
    LATB6 = 0;
    LATB7 = 0;
    LATC6 = 0;
    LATC7 = 1;  // EN3
}

void BH_CL(){
// EN3 - IN2
    LATB4 = 0;
    LATB5 = 0;
    LATB6 = 1;  // IN2
    LATB7 = 0;
    LATC6 = 0;
    LATC7 = 1;  // EN3
}

void BH_AL(){
// EN1 - IN2
    LATB4 = 0;
    LATB5 = 1;  // EN1
    LATB6 = 1;  // IN2
    LATB7 = 0;
    LATC6 = 0;
    LATC7 = 0;
}

void CH_AL(){
// EN1 - IN3
    LATB4 = 0;
    LATB5 = 1;  // EN1
    LATB6 = 0;
    LATB7 = 0;
    LATC6 = 1;  // IN3
    LATC7 = 0;
}

void CH_BL(){
// EN2 - IN3
    LATB4 = 0;
    LATB5 = 0;
    LATB6 = 0;
    LATB7 = 1;  // EN2
    LATC6 = 1;  // IN3
    LATC7 = 0;
}

楼主:
实测程序:
// PIC16F13145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EXTOSC = OFF    // External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Oscillator not enabled)
#pragma config RSTOSC = LFINTOSC// Reset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LFINTOSC)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bit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OSC2)
#pragma config CSWEN = ON       // Clock Switch Enable bit (Writing to NOSC and NDIV is allowed)
#pragma config VDDAR = HI       // VDD Range Analog Calibration Selection bit (Internal analog systems are calibrated for operation between VDD = 2.3 - 5.5V)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bit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MCLRE = EXTMCLR  // Master Clear Enable bit (If LVP = 0, MCLR pin is MCLR; If LVP = 1, RA3 pin function is MCLR)
#pragma config PWRTS = PWRT_OFF // Power-up Timer Selection bits (PWRT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PBOREN = OFF    // Low-Power BOR Enable bit (ULP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 (Brown-out Reset enabled, SBOREN bit is ignored)
#pragma config DACAUTOEN = OFF  // DAC Buffer Automatic Range Select Enable bit (DAC Buffer reference range is determined by the REFRNG bit)
#pragma config BORV = LO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set to 1.9V)
#pragma config PPS1WAY = ON     // PPSLOCKED One-Way Set Enable bit (The PPSLOCKED bit can be cleared and set only once after an unlocking sequence is executed; once PPSLOCKED is set, all future changes to PPS registers are prevented)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 (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Background Debugger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 CONFIG3
#pragma config WDTCPS = WDTCPS_31// WDT Period Select bits (Divider ratio 1:65536; software control of WDTPS)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DT Operating Mode bits (WDT Disabled, SEN is ignored)
#pragma config WDTCWS = WDTCWS_7// WDT Window Select bits (window always open (100%); software control; keyed access not required)
#pragma config WDTCCS = SC      // WDT Input Clock Select bits (Software Control)

// CONFIG4
#pragma config BBSIZE = BB512   // Boot Block Size Selection bits (512 words boot block size)
#pragma config BBEN = OFF       // Boot Block Enable bit (Boot Block disabled)
#pragma config SAFEN = OFF      // Storage Area Flash (SAF) Enable bit (SAF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RTAPP = OFF     // Application Block Write Protection bit (Application Block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 Boot Block Write Protection bit (Boot Block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rite Protection bi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SAF = OFF     // Storage Area Flash (SAF) Write Protection bit (SAF is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MCLRE Configuration bit is ignored)

// CONFIG5
#pragma config CP = OFF         // Program Flash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Program Flash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 Wiring
// PIC16F13145              L6234
//         RB4              IN1
//         RB5              EN1
//         RB6              IN2
//         RB7              EN2
//         RC6              IN3
//         RC7              EN3

#include <xc.h>

unsigned int bldc_step = 0;

void AH_BL(void);
void AH_CL(void);
void BH_CL(void);
void BH_AL(void);
void CH_AL(void);
void CH_BL(void);

void bldc_move(void);

void main(void) {

    TRISB4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RISB5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RISB6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RISB7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RISC6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TRISC7 = 0; // PORTx output driver is enabled. PORTx pin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ANSELB4 = 0;
    ANSELB5 = 0;// Digital I/O. Pin is assigned to port or digital special function.
    // The ANSELx bits default to the Analog mode after Reset.
    // To use any pins as digital general purpose or peripheral inputs,
    // the corresponding ANSEL bits must be changed to ?0? by the user.
    ANSELB6 = 0;
    ANSELB7 = 0;
    ANSELC6 = 0;
    ANSELC7 = 0;

    // for delay
    unsigned int i = 0;

    while(1) {

        bldc_move();
        // Insert some delay
        //i = 10;
        //while(i--);

        /* turn off the LED (RB5 ---> 1Kohm ---> LED ---> RB4) */
        //LATB4 = 1;
        //LATB5 = 0;
        // Insert some delay
        //i = 500;
        //while(i--);

        bldc_step++;
        bldc_step %= 6;

        /* turn on the LED (RB5 ---> 1Kohm ---> LED ---> RB4) */
        //LATB4 = 0;
        //LATB5 = 1;
        // Insert some delay
        //i = 500;
        //while(i--);
    }

    return;
}

void bldc_move(){        // BLDC motor commutation function

        switch(bldc_step){

                case 0:
                AH_BL();    // EN2 - IN1
                //BEMF_C_RISING();
                break;

                case 1:
                AH_CL();    // EN3 - IN1
                //BEMF_B_FALLING();
                break;

                case 2:
                BH_CL();    // EN3 - IN2
                //BEMF_A_RISING();
                break;

                case 3:
                BH_AL();    // EN1 - IN2
                //BEMF_C_FALLING();
                break;

                case 4:
                CH_AL();    // EN1 - IN3
                //BEMF_B_RISING();
                break;

                case 5:
                CH_BL();    // EN2 - IN3
                //BEMF_A_FALLING();
                break;
        }
}

void AH_BL(){
// EN1 - EN2 - IN1
    LATB4 = 1;  // IN1
    LATB5 = 1;  // EN1
    LATB6 = 0;
    LATB7 = 1;  // EN2
    LATC6 = 0;
    LATC7 = 0;
}

void AH_CL(){
// EN1 - EN3 - IN1
    LATB4 = 1;  // IN1
    LATB5 = 1;  // EN1
    LATB6 = 0;
    LATB7 = 0;
    LATC6 = 0;
    LATC7 = 1;  // EN3
}

void BH_CL(){
// EN2 - EN3 - IN2
    LATB4 = 0;
    LATB5 = 0;
    LATB6 = 1;  // IN2
    LATB7 = 1;  // EN2
    LATC6 = 0;
    LATC7 = 1;  // EN3
}

void BH_AL(){
// EN2 - EN1 - IN2
    LATB4 = 0;
    LATB5 = 1;  // EN1
    LATB6 = 1;  // IN2
    LATB7 = 1;  // EN2
    LATC6 = 0;
    LATC7 = 0;
}

void CH_AL(){
// EN3 - EN1 - IN3
    LATB4 = 0;
    LATB5 = 1;  // EN1
    LATB6 = 0;
    LATB7 = 0;
    LATC6 = 1;  // IN3
    LATC7 = 1;  // EN3
}

void CH_BL(){
// EN3 - EN2 - IN3
    LATB4 = 0;
    LATB5 = 0;
    LATB6 = 0;
    LATB7 = 1;  // EN2
    LATC6 = 1;  // IN3
    LATC7 = 1;  // EN3
}

楼主:
实际运行效果演示:

楼主:
详细说明:

网友D(2024-11-24):
BLDC不是用PWM驱动吗

网友E:
图文并茂,奈斯,学习一下

网友F:
这种可以实现转速,和转动圈数控制吗?

网友G:
虽然都是IO在操作,但是竟然让人看懂了

网友H:
BLCD的电机在逐步淘汰有刷电机。

网友I:
这驱动芯片挺便宜的,买几个玩玩

网友J(2024-12-25):
楼主,请问KiCad相比于立创EDA,好用吗?

楼主:
立创 EDA 没有用过,只能说 KiCad 用起来确定很方便。

网友K:
这样可以控制转速和圈数吗?

网友L(2025-01-26):
好帖,入门BLDC的好贴。

网友M(2025-02-28):
在绘制原理图后,你需要为该符号创建一个对应的 封装库

网友N:
通常采用调节电机驱动器或控制器来实现转速的控制,而转动圈数则可以通过传感器检测并反馈至控制器进行精准控制。

网友O:
BLCD电机正在逐渐取代有刷电机,因其性能更优越

网友P:
KICAD易用性怎么用?使用成本会不会很高。

网友K:
这款驱动芯片价格实惠,适合购买尝试,有兴趣的话,不妨体验一番

网友Q:
可以通过调节器械的转速控制装置以及设定圈数限制来控制转速和圈数

网友R:
KiCad易用性高,操作简便,适合电子工程师初学者和专家使用。

网友S:
BLCD电机因其卓越性能正逐步取代有刷电机,具备高效率、长寿命和良好控制性等特点。

网友T:
原理图设计好了,接下来搞个对应的封装库。

网友U:
Kicad这个软件真的很好用,上手简单,无论是电子工程师新手还是老手都能轻松操作。

网友V:
电机用的什么驱动电路啊

网友W:
芯片便宜可入手,试试看就知道,值得一试!

网友X:
调整转速和圈数,先改电机控制,再设运行次数上限。

网友Y:
L6234驱动器与BLDC电机搭配表现不错,注意散热和电路设计。

网友Z:
这种高集成度的,实在是不适合初学。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种高集成度的,实在是不适合初学。

实验了一下,的确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AA:
可以导入官方 3D STEP 模型

网友AB(2025-04-25):
如果在 KiCad 中无法找到相应的库,你也可以选择使用 MPLAB X IDE 来进行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如果在 KiCad 中无法找到相应的库,你也可以选择使用 MPLAB X IDE 来进行开发

KiCad 是个画图软件,这里的库文件是元器件的几何封装,不是硬件驱动。

网友AC:
这个测评报告看起来很详细,L6234和BLDC的组合性能如何?有没有具体的性能数据可以分享?

网友AD:
这个测评报告看起来很全面,L6234和BLDC的组合性能如何?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挑战?

网友AE:
看起来你已经成功地对Curiosity Nano进行了测试,并且自己创建了KiCad组件,这真是个不错的成就!能分享一下测试结果和使用体验吗?

网友AF:
先检查原理图,再根据元件尺寸和间距制作封装库。

网友AG:
楼主的PCB画好没有呢?

网友AH:
常用H桥驱动电路,直接给电机供电,简单易用。

网友AI:
Kicad易学易用,适合新手和老手,电路设计好帮手。

网友AJ:
L6234适合驱动BLDC电机,记得加强散热和电路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