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CPL-351J全桥逆变器驱动波形干扰疑问

楼主(2024-09-21):
请问有没有懂全桥逆变器的坛友帮忙答疑个问题 ,我做项目做全桥逆变器,用的芯片是ACPL-351J然后应用的是推荐的驱动电路,想问一下为什么我母线电压小于等于20V时,驱动波形比较正常,母线电压大于等于30V后驱动波形干扰特别大。没有母线电压的时候驱动波形都测试是正常的。每个管子我用单独的隔离电源驱动,24V转15V和-3V。

网友A:
24V 怎么来的?
母线电压怎么来的?
母线电压示波器看看
完整的图看看

网友B:
PCB的问题  估计你的功率线和信号线乱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