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PIC16F13145 使用CLB驱动7段数码管

楼主:
首先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评测,拿到板子后,从包装到板子,做工细节 非常惊艳

排针是镀锡的,第一次见

排针可以免焊接使用,太惊艳了,考虑的太周全了。

=====================开箱完毕================

环境搭建:
MCC刚开始 使用一直不是很顺利,电脑换了两台,MPLAB重新装了七八遍,还准备用虚拟机搞。 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在论坛一顿学习,发现改源   Tools --> Option -->Plugins   --->MCC Content Registries    https://registry.npmmirror.com/

一下子就顺畅了,爽翻天

==============开始===================================================

打开IDE  连接上板子,就会显示相关板子的信息,这个是做的真好。 自己做IDE的优势 完美展现了

点击圈起来的链接 会有官方的教程,我就参考例程 学了一遍。

自己焊接了一个4位的数码管,官方的例程是1位的。 下图是数码管的 引脚图

接线如图所示

实物如图

新建工程

界面好像有更新

增加一个CLB模块

搭建LUT模块

连接线的时候,有四根总线,连接多个LUT模块,点击连接的时候出线位置默认是在两个模块的中间。
如果四个输入垂直方向  对齐的话,那四根线连出来就叠在一块了,虽然可以通过手工拉线,修改位置,但极其耗费时间,拉的时候自己会分成好多段,不好操作。

如下图所示,四个输入错开一定的位置,这样连接出来不用调整,也不会堆叠在一起。

根据真值表 ,把每个LUT的 值填进去

填完以后,点击

配置 CLB  IO口

时钟配置,参考官方例程

配置位  参考官方例程

增加一个delay 模块  做时间控制

配置 4个片选IO

生成一下看看

主函数里增加如下代码
while(1)
    {
        H1_SetLow();
        H2_SetLow();
        H3_SetLow();
        H4_SetLow();
        CLBSWINL = 0;                                         // starts with digit "0"
        for(uint8_t counter = 0x00; counter <= 0x0F; counter++)     // loop for incrementing between 0h and Fh
        {
            __delay_ms(1000);                                 // waits until displays
            CLBSWINL = CLBSWINL + 1;                          // increments the displayed hexadecimal number
        }
    }

ok   可以通过设置 H1-H4的高低电平来选择需要显示的位

演示完毕

总结:

目前使用下来,整个开发过程非常迅速,体验非常好。CLB模块 真的是太厉害了,后续继续探索其他应用。

PIC16F13145 使用CLB驱动7段数码管.rar

网友A(2024-09-29):
8421码直接转换成7段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21码直接转换成7段码?

是的,每个LUT都有对应的编码,按照真值表设置进去就可以。

网友B:
有没有电路图,分享一下。

网友C:
段式数码管的应用范围很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电路图,分享一下。

文档里有个图片,按照那个接线就可以

网友D:
这个用法有意思,可以解码8421码

网友E(2024-10-29):
内部查表模块。

网友F:
还没试过这种用法,回头找个数码管试试

楼主:
自己看视频发现个bug "5" 的 e 段应该是0

网友G(2025-03-20):
至少节省了移位寄存器

网友H(2025-04-25):
MCC 插件无法加载或打开缓慢 原因是原始源服务器访问不稳定,换成镜像源后即可。

网友I:
这个外设用起来真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