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生成的L431RCTX代码根本没法用

楼主(2024-09-22):
stm32cubemx生成的stm32L4 hal库,跑在stm32l431上, 1.10以下版本hal库,生成的文件就缺失exit.h文件,没法通过编译。 1.10以上-1.18的版本(试了1.13 1.17 1.18),一个简简单单的定时器TIM2,只会中断2次就再也不会进中断跑飞了。真的老芯片管生不管养是吗?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代码没法用。

网友A:
在1.10以下版本的HAL库中,可能确实缺失了exit.h。如果只是缺少这个文件,可以手动添加一个简单的exit.h文件,内容可以是声明一个exit函数,应该也能暂时解决问题。

网友B:
用的STM32CubeMX是最新版本

网友C:
HAL库版本问题?

网友D:
检查你的系统上是否安装了正确版本的Java

网友B:
更新STM32CubeMX和HAL库到最新版本

网友E:
更新到较新版本的HAL库,应该就能解决缺失文件的问题了

网友F:
检查中断处理函数中是否有清除中断标志位的代码?如果没有正确清除可能导致中断不再触发。

网友G:
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源、时钟频率等。

网友H:
1.9版本比较稳定。或者最新版本,总不更新也不行。

网友E:
中断优先级和使能状态正确吗?有时候优先级设置有问题会被中断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