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年坏一个充电器

楼主:
我的电瓶车是48伏20安时的铅酸电池,用的也不是很多,充电器也固定放在车棚里,使用条件比较好,但就这样,还是平均一年坏一个。第一个是2022年6月份买的,17.5元,用了9个月。
第二个是2023年3月份买的,35元,用了18个月!
现在这些东西质量怎么都这么差呢?现在这个充电器故障是:红灯亮两三秒就变成绿灯,等两三秒后又变成红灯,这样来回切换。风扇也是转两三秒就停两三秒。打开看,电路板上没有迹象。请问可能是哪里损坏?能不能修?谢谢!

充电器 13册

              tyw  注

网友A(点评):
参考一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多谢 T 叔!!

网友A(2024-09-22):
电瓶充电红绿灯来回跳是什么原因?

电瓶充电红绿灯来回跳的原因可能是电动车充电插头或充电接口接触不良。电瓶是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工作原理是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通常所说的电瓶是指铅酸蓄电池,这种电池由铅及其氧化物制成,电解液为硫酸溶液。需要注意的是,蓄电池在低温环境下电容量会大幅下降,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长时间将汽车停放在露天停车场。如果长期停放,建议拆下蓄电池带走,以防结冰损坏。那么,如果电瓶充电红绿灯不断跳动,说明充电插头或充电接口可能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需要检查并修复。

电动车充电插头或充电接口接触不良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首先,可能是插头或接口本身存在问题,例如插头接触不良或者接口内部损坏。其次,可能是充电线缆存在问题,如线缆损坏或者连接不良。此外,还有可能是充电器本身存在故障,需要更换或维修。为了准确诊断问题,建议联系专业的汽车维修人员进行检查和维修。

电瓶充电红绿灯来回跳动可能会影响电动车的正常使用,因此建议及时处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检查插头和接口是否存在问题。如果发现插头或接口存在问题,应及时更换或修复。同时,也应检查充电线缆和充电器是否正常工作。如果以上方法无法解决问题,建议寻求专业的汽车维修人员的帮助。

总的来说,电瓶是电动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工作原理是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如果充电插头或充电接口接触不良,可能会导致电瓶充电红绿灯来回跳动。为了保证电动车正常使用,建议定期检查和维护电瓶,并在出现问题时及时处理。如果无法解决问题,建议寻求专业的汽车维修人员的帮助。

网友A(点评):
这是百度搜的,很肤浅. 我估计是充滿检测部分有问题,充满才会变绿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是电线问题。就是根本不连电池,也照样红绿跳动。

网友B:
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线材,这类廉价充电器多数是用镀铜铝线或者含铜量很低的再生铜线,不耐弯折,容易氧化断裂。

网友C:
有好多充电器还都被封装了,你想修都没法进行

网友D:
应该是充电座的问题,建议楼主换个新的试试看,这东西也不值钱。

网友E:
十几块钱的东西,用料极差,能有多好的质量?自己做个100W的开关电源,加上外壳,加上线材,十几元的成本根本不够,30元也不够。

网友F:
十几元的你真敢用?

网友G:
烧了手机就不值得了

网友H:
这种东西,一般只能是mos管损坏吧!

网友I:
很多是输出 品字头坏的,剪开看下 线好细, 自己拆开充电器,买条粗点的线 替换 试下
注意正负极哈

网友J:
便宜的寿命就是一年这样

网友K:
现在的一些产品的质量真是有待提高啊,以前的产品能用很久,现在也就一两年的寿命

网友L:
没烧了说明不是真主党同伙。

网友M:
家里的电摩都是买车时配的充电器,没坏过。

网友N:
原厂充电器,店里都卖小百十块一个,用了快十年,到车报废也没坏过。

网友O:
一年坏一个,也太惊人了。一般都能用上好几年的

网友P:
我一年坏个电池,怎么办,这次拆了自己换,顶多换一个,不会一下换四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几元的你真敢用?

在这两个之前我是从实体店买的南京西普尔,也是这个论坛推荐的,花了50多元,还不是一、两年就坏了?
只要你没有检测手段,想根据价格判断质量就是妄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东西,一般只能是mos管损坏吧!

这是交流输入端,红框里是 4 个二极管,箭头那里原来有点细金属屑样的东西搭在 8N65 的两个腿上,中间的腿还有点电流导致的黑色,说明短路过。
我清理了细金属屑,故障依旧。是这个管子坏了吗?
检查了和这两个脚连接的其他元件,外观正常。不知坏没坏。

网友H:
拆下来,测试一下引脚的通断。
只能一个一个测试。
P.S. 更简便的方式是搜索一下对应型号常见故障,维修指导。一般都会有案例可以借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交流输入端,红框里是 4 个二极管,箭头那里原来有点细金属屑样的东西搭在 8N65 的两个腿上,中间的 ...

拆下MOS检查了,没坏。拆的时候还弄坏了旁边的电容,算了,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下来,测试一下引脚的通断。
只能一个一个测试。
P.S. 更简便的方式是搜索一下对应型号常见故障,维修指 ...

充电器上也没有型号。就算有,也找不到资料。一方面是产品升级快,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小厂也能做,而他们又不会提供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