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官网的keil pack安装提示错误,要如何解决啊?

楼主(2024-09-22):
Linko.LKS05x_v1.13

E: The latest release (1.0.0) in pack's pdsc (Linko.LKS05x.pdsc) does not match pack version "1.1.3"
E: pack version is not the latest in the pdsc file

网友A:
注意pack包一定要在合适的地方安装,路径不能太长,也不能有中文

楼主:
D:\Keil_Packs, 这个路径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B:
你在别人电脑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C:
提示的是版本不匹配。pack 和 pdsc 的版本有冲突。

网友D:
确认下keil版本,建议5.38版本

网友E:
感觉你这个pack的版本不对导致的,而且keil不要用新版的keil,他们会验证签名,导致你的pack安装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下keil版本,建议5.38版本

我用的5.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这个pack的版本不对导致的,而且keil不要用新版的keil,他们会验证签名,导致你的pack安装失败 ...

这个pack是官网下的,我得把pack版本的。1.1.3改为1.0.0,再安装就没问题了。。蛋腾。。。。

网友F:
不能用,就直接重新下载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