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已解决】stm32cubemx生成makefile工程报错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4-09-22):
用cubeMX生成STM32F4的makefile工程,用gcc编译报错Makefile:176: recipe for target 'build/stm32f4_cubemx_test.elf' failed,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附件是编译报错工程,请各路大神指教。

楼主:
原来是ld文件有错误呀,在make报错的上面一点有提示

网友A:
有呀!
图片里面有提示ld文件第56行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呀!
图片里面有提示ld文件第56行语法错误

是的,已改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已改正,谢谢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ld文件56行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