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各位大佬,请教下,我在官网下载的编译烧录软件需要用户名怎么注册

楼主:
各位大佬,请教下,我在官网下载的编译烧录软件”ChipON PRO For KungFu32“
提示请输入用户信息
如果随便填一个右显示密码格式不对
问下这个地方要怎么搞才能用这个上位机界面,谢谢 各位

楼主(2024-09-23):
如上图提示

网友A:
把鼠标放在密码栏,会提示密码格式,默认需要字母大写和小写加数字加一个特殊字符,登陆后退出再次打开就不需要重新输入密码

网友B(2024-12-02):
根据提示

网友C:
就是要注册一个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