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位置环控制中的积分介入时机如何设置

楼主(2024-09-23):
最近调试电机位置控制的项目,其中涉及到积分项的设置,有以下疑问问题:在项目中主要使用了P、I两个参数,比例计算的分量△P、积分计算的分量△I,在初始偏差较大时,△P和△I都很大,最终输出很大,容易超调,因此增加了一个限制条件,在偏差较大时不让积分介入,偏差小于特定值S时让积分介入,以此减少积分量对系统超调的影响。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在偏差略微大于特定值S时,就会存在积分量不介入,仅有比例项的分量,最终输出会很小,若阻力较大,电机就无法驱动。针对以上的问题请高人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A:
增量式PID了解一下

网友B:
根据响应速度,误差小于一定值时就开始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