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modbus tcp最多可以接多少从站设备?

楼主(2024-09-23):
首先,需要了解Modbus TCP协议中从站设备数量的限制是由Modbus协议本身所决定的。Modbus协议中定义了一个地址范围,从0到247.其中地址0是用于广播的,地址1到247用于指定唯一的从站设备。因此,Modbus TCP协议最多可以接入247个从站设备。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从站设备数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网络带宽、主站设备的处理能力、从站设备的响应速度等。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从站设备的数量,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另外,为了提高从站设备数量的限制,可以采用以下措施:
  •   1. 增加网络带宽:通过增加网络带宽,可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从而支持更多的从站设备。
  •   2. 优化主站设备的处理能力:通过优化主站设备的处理能力,可以提高主站设备对从站设备的响应速度,从而支持更多的从站设备。
  •   3. 优化从站设备的响应速度:通过优化从站设备的响应速度,可以提高从站设备的处理能力,从而支持更多的从站设备。
  •   4. 采用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过采用分布式控制系统,可以将控制任务分散到多个从站设备中,从而支持更多的从站设备。
  Modbus TCP协议最多可以接入247个从站设备,但实际应用中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因此,在确定从站设备数量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虑,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
247这个数字是咋规定的,是地址的编码吗

网友B(2025-09-20):
Modbus TCP 本身无明确从站数量限制,但受实际条件约束。从理论看,IP 网络中设备数量受子网掩码(如子网可容纳 254 个设备)限制;实际中还受主站处理能力、通信带宽及延迟要求影响,通常中小型系统接 100 个以内从站较稳定,超量需优化网络或增加主站。

网友C(2025-10-20):
Modbus TCP 理论上最多可接 255 个从站设备,因协议规定从站地址范围为 1-255。但实际受网络带宽、交换机端口数量、通信延迟限制,通常建议不超过 100 个。需合理规划网络拓扑,避免拥堵,确保每个从站有唯一 IP 和地址,以保障通信稳定性。

网友D:
Modbus TCP 理论上最多可接 247 个从站设备。
关键依据
协议规定从站地址范围为 1-247,0 为广播地址(不可分配给单个从站)。
实际连接数受限于网络带宽、主站处理能力和通信延迟。
若需扩展,可通过网关、交换机分级组网,突破单网段从站数量限制。
实际场景
普通工业场景中,建议控制在 32 个以内,避免通信拥堵,确保数据传输实时性。

网友B:
Modbus TCP 理论上最多可接 65535 个从站设备,核心取决于两点:一是从站地址范围为 1-65535(0 为广播地址),二是受网络资源限制(如交换机端口数、带宽、主站处理能力)。实际应用中,受主站轮询效率、网络延迟影响,通常建议接入几十到几百个,需根据场景优化配置以保障通信稳定。

网友E:
协议规定从站地址范围是 1-247(0 为广播地址),这是理论上的地址数量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