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MODBUS TCP和MODBUSRTU的区别

楼主(2024-09-23):
Modbus是一种通信协议,被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它可以在不同设备之间传输数据,并且易于实现和使用。在Modbus协议中,有两种主要的通信方式:Modbus TCP和Modbus RTU。本文将详细介绍这两种通信方式的区别。

1. Modbus TCP
Modbus TCP是一种基于TCP/IP协议的Modbus协议变体。它使用以太网作为物理传输层,并采用TCP作为传输层协议。由于TCP/IP是一个标准的网络协议,因此可以在各种设备之间进行通信。
Modbus TCP支持点对点和多点连接。它使用IP地址来确定设备的位置,并且可以通过网络路由器进行远程访问。这使得它非常适合跨越广域网或局域网进行通信。

2. Modbus RTU
Modbus RTU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它采用二进制编码格式进行数据传输。它被广泛应用于PLC、传感器和其他工业自动化设备中。
与Modbus TCP不同,Modbus RTU使用RS-485作为物理层,并且没有网络地址概念。每个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可以通过该地址进行寻址和访问。
另外,由于其采用二进制编码格式,因此Modbus RTU传输的数据量较小,具有较高的传输效率。但是,它需要更多的硬件支持,并且不适合跨越长距离进行通信。

3. 区别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Modbus TCP和Modbus RTU有以下主要区别:
物理层:Modbus TCP使用以太网作为物理层,而Modbus RTU使用RS-485作为物理层。
传输协议:Modbus TCP采用TCP协议进行数据传输,而Modbus RTU采用二进制编码格式进行串行通信。
网络地址:Modbus TCP使用IP地址确定设备位置并进行远程访问,而Modbus RTU使用唯一的设备地址进行寻址和访问。
传输效率:由于其采用二进制编码格式并且需要更少的硬件支持,因此Modbus RTU具有较高的传输效率。

网友A:
分析总结的挺好的

网友B(2025-11-12):
MODBUS RTU
成本低(仅需 RS-485 收发器);
协议简单(无 TCP 握手);
抗干扰强(适合工业现场)。
传输距离短(1200m);
速率低(≤115200bps);
无自动重传(需主机轮询纠错)。
MODBUS TCP
传输距离远(以太网扩展);
速率高(10Mbps+);
TCP 重传保证可靠性;
支持远程监控(通过互联网)。
成本高(需以太网接口、交换机);
协议复杂(需处理 TCP 连接);
工业现场需额外布线(网线)。

网友C:
RTU:使用 RS-485 是最常见的。它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连接多个设备,形成菊花链拓扑。优点是硬件成本极低,接线简单。缺点是总线上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设备在“说话”,且通信距离和速度受限。
TCP:使用标准的 以太网。设备通过网线连接到交换机,形成星型或总线型网络。每个设备都有独立的IP地址,可以同时进行多个通信,速度快,距离远,但硬件成本更高。

网友D:
短距、低成本、抗干扰 → RTU;
长距、高速、远程集成 → TCP。

网友E:
MODBUS RTU是 “本地化、低成本、小范围” 的串行通信方案,适合工业现场设备的近距离互联。
MODBUS TCP是 “高速、大规模、可联网” 的以太网方案,适合需要远程监控或复杂系统集成的场景。

网友F:
MODBUS RTU基于串行通信,传输介质为双绞线。

网友G:
MODBUS RTU:
基于串行总线的异步通信协议,是 MODBUS 的原始形态。数据以二进制格式在总线上传输,依赖 CRC 校验保证可靠性,适合短距离、低速率的工业现场通信。
MODBUS TCP:
基于以太网的通信协议,将 MODBUS 应用层数据封装在 TCP 报文中传输。依赖以太网的可靠性,适合长距离、高速的网络化通信。

网友H(2025-12-29):
核心区别在于传输层:Modbus TCP 基于以太网 TCP/IP,传输快、距离远;Modbus RTU 基于串口,成本低、适合短距离工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