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用 USB 唤醒 PC 的方法

楼主(2024-09-23):
分为三个步骤: 1. 调用 usb_low_power_wakeup_config(); BSP 中的 demo 则打开 usb_conf.h 中打开宏定义#define USB_LOW_POWER_WAKUP 即可 2. 在需要唤醒主机的地方,调用 usbd_core.c 下唤醒函数 void usbd_remote_wakeup(usbd_core_type *udev);
3. 需要注意配置描述符里的第 bmAttributes 要配置为 0xE0(self powered and support remote wakeup)。
以上三个步骤设置完成后,还需要注意在电脑端打开允许外部 USB 设备唤醒计算机功能,如下图:

该功能的实现可参考 BSP 中如下 demo:AT32F4XX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f4xx\examples\usb_device\mouse

网友A:
单片机通过USB唤醒PC通常涉及到实现USB设备枚举以及发送信号给PC,使其从低功耗状态

网友B:
市面上有一些专门设计用于USB唤醒功能的集成电路(IC),这些IC可以集成到单片机系统中,以实现USB唤醒PC的功能。

网友C:
在单片机的USB固件中启用远程唤醒功能。

网友D:
在单片机的程序中,对 USB 设备进行初始化。

网友E:
当单片机检测到需要唤醒PC的事件时(例如按钮按下、定时器触发等),它应该通过USB端口发送一个唤醒信号。
这个信号通常是一个特定的USB消息,告诉PC的USB控制器执行唤醒操作。

网友A:
不同的操作系统对 USB 唤醒功能的支持情况可能不同。对于 Windows 系统,通常在 BIOS 设置中可以找到相关的 USB 唤醒选项,需要确保该选项已开启。对于 Linux 系统(以 Ubuntu 为例),需要查看 /proc/acpi/wakeup 文件中的 USB 设备状态,确认 USB 唤醒功能是否被禁用,如果是则需要进行相应的配置。例如在终端中输入 cat /proc/acpi/wakeup 查看当前的设备唤醒状态,若 USB 设备的状态为 disabled,则需要将其设置为 enabled。在 Linux 下,使用 echo "usbX" > /proc/acpi/wakeup(其中 usbX 是要唤醒的 USB 设备名称,例如 usb0、usb1 等)命令来开启 USB 唤醒功能,但这只是临时的设置,若要在系统重启后仍然生效,需要编写一个初始化脚本并将其添加到启动项中。

网友F:
当单片机检测到外部唤醒事件(如按键按下、传感器触发等)时,需要生成一个USB Resume信号来唤醒PC。

网友G:
对于PC来讲就是中断唤醒

网友H:
单片机可以通过控制USB端口的电源来模拟插拔设备的动作,从而唤醒PC。

网友I:
USB设备类定义允许设备在PC休眠时发送唤醒信号。例如,USB Human Interface Device (HID) 类定义允许键盘和鼠标发送唤醒信号。

网友J:
在PC的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对应的USB设备,启用其远程唤醒功能。

网友K:
可以调用usbd_remote_wakeup函数来实现远程唤醒。

网友L:
单片机支持USB远程唤醒功能,并且PC的BIOS/UEFI设置允许通过USB设备唤醒。

网友M:
将单片机的 USB 接口与 PC 的 USB 接口正确连接。确保连接稳定,并且 USB 数据线的质量良好,以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N:
在单片机的USB协议栈中实现远程唤醒请求。
设置单片机在需要唤醒PC时发送一个远程唤醒信号

网友O:
在配置描述符中,需要确保bmAttributes字段的Bit5置为1,以开启远程唤醒功能。同时,PC端也需要在相应的USB设备上打开“允许此设备唤醒计算机”的选项。

网友P:
可以尝试编写自定义的USB驱动程序,该驱动程序能够在PC休眠时识别来自单片机的特定信号,并触发唤醒。

网友Q:
需要在 PC 端启用允许外部 USB 设备唤醒计算机的功能。

网友R:
某些情况下,单片机的 USB 设备可能需要特定的驱动程序才能在 PC 上实现唤醒功能。

网友P:
一旦PC接收到Resume信号,它将从睡眠状态唤醒,并重新枚举USB设备。
单片机需要准备好与PC进行通信,以响应可能的USB请求。

网友:
单片机需要发送一个USB Resume信号给PC。这通常涉及到设置USB控制寄存器的相关位来生成Resume信号。

网友A:
USB唤醒可能不适用于所有PC和所有操作系统配置,特别是在安全模式下可能被禁用。

网友S:
在需要唤醒 PC 的时候,调用 USB 核心库中的唤醒函数。

网友N:
单片机需要唤醒 PC 时,需要向 PC 发送一个特定的唤醒信号。这个唤醒信号可以通过 USB 数据传输或者特定的 USB 事件来实现。

网友T:
为了唤醒PC,单片机需要发送特定的唤醒序列。这通常包括将USB控制寄存器的第4位置1(表示开始远程唤醒),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将其置0(结束远程唤醒)。

网友H:
当单片机需要唤醒 PC 时,按照通信协议的规定,向 PC 发送唤醒信号。这可以通过 USB 数据传输函数来实现,将唤醒信号的数据发送到 PC 的 USB 接口。

网友U:
在单片机和 PC 之间建立一个简单的通信协议,以便 PC 能够识别单片机发送的唤醒信号。例如,可以定义一个特定的 USB 数据包格式,或者使用 USB HID 协议中的特定报告来表示唤醒信号。

网友V:
单片机内置USB功能或通过外部USB接口芯片实现。
实现USB协议栈,至少支持USB枚举过程。

网友W:
在单片机上初始化USB设备,包括配置描述符、端点、接口等。
确保远程唤醒功能在配置描述符中已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