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432T的SCR寄存器问题

楼主(2024-09-23):
测试CH432T的SCR寄存器,能写入,但是写入和读取会不一致,如写入0xF0,读取也是0xF0,但是写入0x55,读取却是0x7F;MCR写入0x0A,读取却是0x0F,串口数据发送正常,因为是485的原因,RTS一直拉不低,导致无法接收..
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的

网友A:
写入和读取不一致,就是SPI没通,或者不稳定,432只支持模式0或者3,同时建议先降低时钟,连续写入读取100次看下,确保正常后,再进行串口操作

网友B:
用软件控制485的使能可行吗

网友C(2024-11-08):
CH432T是一款用于串行通信的芯片,支持RS-485通信。你提到的SCR寄存器写入和读取不一致的问题,以及MCR寄存器读取不一致的问题,可能是由硬件问题设计导致,确保硬件连接正确,特别是RS-485通信的线路和终端电阻配置。

网友D:
检查RS-485的A、B线连接是否正确,确保没有接反或接触不良。

网友E:
确保在RS-485总线的两端正确连接终端电阻(通常为120欧姆)。

网友F:
建议查查寄存器,保证寄存器的配置正确,特别是MCR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G:
MCR寄存器用于配置芯片的工作模式。确保写入的值与芯片手册中的定义一致。

网友H:
SCR寄存器用于配置串行通信参数。确保写入的值与芯片手册中的定义一致。

网友I:
确保写入和读取寄存器的时序正确,避免时序冲突或竞争条件。

网友J:
参考芯片手册中的时序图,确保写入和读取寄存器的时序符合要求

网友K:
在写入和读取寄存器之间添加适当的延时,避免时序冲突。

网友L:
可能是软件问题,确保软件代码正确,特别是寄存器的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