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中=-这个符号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4-09-23):
a=-5
a-=a 是a=a-a的简写,结果是0
a=-a 结果是5
请问=-这个符号是简写还是类似=~这种的运算符?

网友A:
建议=后加个空格

网友B:
=- 是两个运算符,负号了解一下

@quikun :是
a= (-a)变量前面加个-号,如果变量是正数是不是就变负数,是负数就变正数这样?

网友C:
先- 后赋值

网友D:
没有 =- 这个运算符,所以它是两个运算符

网友E:
是=和-这2个运算符。
还有个  x-->0 也是2个运算符

网友F:
a = -a, 也等效于 a = 0 - a;

网友G:

这不是单片机的运算符,是C语言的复合赋值运算符,包括以下几种:+=,-=,*=,/=,&=,|=,^=,至于 =- 不是单一的运算符

网友H:
a=-a表示a等于负a,也就是a = 0 - a

网友I:
问的以为C有个新的知识点,特殊用途。

网友J:
= -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