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总线传输的访问方法

楼主(2024-09-23):
总站传输分为主从访问,载波侦听多路访问,时分多址访问三种方法。

主从访问就是总线网络只存在一个主站,其他都是从站,主站不请求,从站不会主动响应,485就是这种访问方法。

时分多址访问就是分时间段访问不同的地址,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就是这个载波侦听多路访问,是总线上的所有设备都在侦听吗,而且优先权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A:
主站负责发起通信请求,而从站在没有接收到主站的请求时不会主动发送数据

网友B:
载波侦听多路访问的所有设备都在监听总线上是否有信号传输

网友C:
在CSMA中,通常采用特权机制来处理多个设备同时尝试访问总线的情况

网友D:
时分多址访问有效避免了信号碰撞,并允许多个设备共享同一频段。

网友E:
TDMA常用于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和卫星通信系统中,它支持高效的带宽利用和低延迟的数据传输

网友F:
选择合适的访问方法取决于具体的系统需求、性能要求以及成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