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0的晶振接入中,不加晶振的话,剩余两脚用接地吗?

楼主:
这种不接电容的话,有必要预留接口吗?如果使用3225四脚封装的晶振,剩余2脚是接地即可吗?

网友A(2024-09-23):
无源四脚晶振,剩余两脚接地即可。

网友B:
可以接地

网友C(2024-11-26):
正常来说不用管的,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接地处理

网友D:
可以不接的吧?我也不知道,但是一般没说可以不接吧

网友E:
建议接地,肯定没啥问题,而且还比较稳定

网友F:
当然要接地了的,这个电路之前也是见到过的而且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G:
接地处理就可以了,很稳,啥问题没有

网友H:
其实你可以用2个0R电阻预留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I:
肯定可以接地的啊,而且接地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J:
当然要接地啊,这个晶振是无源晶振吧

网友K:
不用匹配电容是因为内置了,所以一样要接地的

网友L:
我觉得是要接地,而且还要包地处理呢,这样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