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ch32v103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0报错

楼主(2024-09-23):
使用CH32V103C8TC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时,设置为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编译报错
而使用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却不会报错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下图库文件宏定义,开启了中断嵌套,只能使用NVIC_PriorityGroup_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下图库文件宏定义,开启了中断嵌套,只能使用NVIC_PriorityGroup_1

...

明白了,谢谢大佬,那我如果想要使用NVIC_PriorityGroup_0该怎么做呢?还是说只能使用NVIC_PriorityGroup_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佬,那我如果想要使用NVIC_PriorityGroup_0该怎么做呢?还是说只能使用NVIC_PriorityGroup ...

想要使用NVIC_PriorityGroup_0修改INTSYSCR_INEST的值为0就好了,表示不使用中断嵌套,建议直接使用NVIC_PriorityGroup_1

网友B:
很不错的案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