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设计LDO需要考虑的因素

楼主(2024-09-23):
线性稳压器(LDO)是一种电源管理芯片,它通过降低输入电压来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在设计LDO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包括以下7个因素:

1. 输入电压范围
LDO的输入电压必须在其设计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否则它将不起作用或被损坏。因此,必须仔细选择LDO的输入电压范围,以确保其符合应用的要求。

2. 输出电压范围
LDO的输出电压必须适合应用,因此必须选择与应用要求匹配的适当电压范围。输出电压值还受工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进行正确的调整以确保稳定。

3. 典型输出电流
LDO的典型输出电流是指在常规应用中需要为该电路提供多少电流。电路的典型输出电流是LDO设计和选型的重要因素。

4. 工作温度范围
LDO必须能在设计范围内的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如果LDO在过高或过低的温度下操作,其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测试和验证。

5. 线性度
LDO必须能够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而不受输入电压或负载变化的影响。线性度是衡量LDO稳定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参数。

6. 去耦电容
LDO需要一个去耦电容器来滤除输入电源噪声,以确保输出电压的稳定。应根据实际负载来选择正确容量的去耦电容。

7. 外部电容器
LDO还需要一些外部电容器来帮助稳定输出电压。这些电容器必须与LDO和其他系统组件匹配,以确保性能稳定且不受影响。

网友A:
还有输出精度,瞬态响应能力,输入输出保护等。

网友B:
压降需要考虑吗

不然要烫死

网友C(2025-06-25):
设计 LDO 需考量输入输出电压差、负载电流、压差、静态电流、PSRR、线性与负载调节率、稳定性、封装散热及成本等关键参数。

网友D:
设计 LDO 需考虑输出电压 / 电流、压差、PSRR、负载瞬态响应及静态电流等因素。

网友E(2025-08-27):
设计 LDO 需考虑输入输出电压差、最大输出电流,确保稳压范围适配;关注线性调整率与负载调整率,保证输出稳定;低噪声与 PSRR(电源抑制比)对敏感电路关键;过流、过温保护不可少;还需小 dropout 电压和高效散热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