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的USB HS接口如何实现高速HID?

楼主(2024-09-23):
USB HS接口与PC实现HID的高速通信,理论上每125us 3笔事务,每一秒最多24.576MB。想基于APM32F4xx_DAL_SDK_V1.1的Board_APM32F407_Tiny的Device_Examples的OTGD_Custom_HID_HS2例程修改,请问该如何实现?

网友A:
HID是使用中断传输的,根据USB协议手册,看端点描述符中关于bInterval的值就能知道怎么应用。根据描述修改端点描述符的bInterval值为1就能让主机以1*125us最大速度查询设备端点。

对照极海的例程,应该是usbd_descriptor.c这个描述符的文件,然后找到配置描述符->端点描述符的USBD_CUSTOM_HID_HS_INTERVAL值,把这个宏改为1就好。这就理论上能达到,实际上还取决于主机何时查询端点,毕竟USB协议是一个主从协议,设备端只能等待主机查询

网友B:
通过USBD_HardwareInit函数初始化USB OTG HS硬件层寄存器、IO接口,并开启USB中断。

网友C:
在微控制器的配置中启用USB HS接口,并设置相关的时钟和引脚配置。

网友D:
配置USB HS接口的寄存器,包括使能高速模式、配置端点等。

网友E:
可以参考 USB HID 设备的规范和相关的开发文档,了解如何实现 HID 设备的功能。同时,可以使用 APM32F407 的开发库或第三方库来简化 HID 设备的实现过程。

网友F:
实现HID类的回调函数,这些函数将在USB事件发生时被调用。

网友G:
APM32官方可能提供了USB相关的库文件,或者你可以使用第三方库如STM32_USB-FS-Device_Lib

网友H:
在main函数中,通过调用USB_DeviceInit()函数来初始化USB OTG HS外设寄存器、IO配置、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以及HID类回调函数等。这个函数内部会设置USB接口的速度为高速(HS),并初始化相关的USB设备描述符和操作函数。

网友I:
在USB通信中,HID设备通常使用中断传输。要实现高速HID,需要修改端点描述符中的bInterval值。将bInterval设置为1,可以让主机以1*125us的最大速度查询设备端点。

网友J:
优化中断处理程序,以减少中断延迟并提高数据处理效率。

网友K:
检查APM32F407的USB HS接口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配置、端点配置等。

网友L: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调整参数,如缓冲区大小、中断优先级等,以获得最佳性能。

网友M:
合理管理发送和接收缓冲区,避免数据丢失或延迟。

网友N:
在PC端,你需要有能够识别并与之通信的高速HID设备的软件。这可以是自定义的应用程序或者使用通用的USB测试工具。

网友O:
在布局和布线时,注意提高开发板的抗干扰能力,以减少外部干扰对USB通信的影响。

网友P:
在设备描述符中,设置正确的VID(Vendor ID)和PID(Product ID),以及设备类、子类、协议等字段,以标识为HID设备。
配置HID描述符,包括报表描述符、输入/输出/功能报表的最大长度等。

网友N:
使用Keil或其他支持的编译器编译修改后的代码。
将生成的固件下载到APM32F407开发板。

网友Q:
编写处理HID类请求的回调函数,如设置/获取报表、处理中断等。
在回调函数中,根据HID协议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生成相应的响应。

网友R:
使用APM32F4xx_DAL_SDK_V1.1提供的Board_APM32F407_Tiny的Device_Examples中的OTGD_Custom_HID_HS2例程作为起点。

网友S:
高速USB通信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因此需要确保代码的实时性和稳定性。

网友T:
利用直接内存访问(DMA)来处理USB数据传输,减少CPU负载。

网友U:
在USB设备枚举过程中,确保正确地处理控制传输阶段,包括获取描述符、设置地址、设置配置等请求。
枚举完成后,设备应被主机识别为HID设备,并可以使用。

网友V:
先实现低速HID功能,确保基础功能正常后再升级到高速模式。

网友W:
初始化HID类,通常这涉及到设置HID描述符,这些描述符定义了设备的类型、报告格式等。

网友B:
确保遵循USB规范,特别是HID规范,以保证设备能够与各种操作系统兼容。

网友X:
将实现的 USB HS HID 设备连接到主机(如计算机)上,进行功能测试。确保设备能够被主机正确识别,并且能够正常进行数据传输。
可以使用主机上的 USB 调试工具或应用程序来测试 HID 设备的功能,例如发送和接收数据、响应主机的请求等。

网友Q:
修改报告描述符以匹配你的HID设备类型。

网友Y:
在USB堆栈中注册HID类,并设置相关的回调函数。

网友L:
在USB通信过程中,中断服务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对于APM32F407来说,当USB设备接收到主机的查询或命令时,会触发相应的中断。开发者需要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处理这些事件,例如控制传输阶段的枚举过程就是在中断函数中进行的。

网友Z:
使用HID测试工具或自定义的应用程序与HID设备通信,验证高速通信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A:
选择USB HS接口。
配置USB设备为高速模式(HS)。
设置适当的端点(Endpoint)用于HID通信。

网友AB:
配置USB库以支持高速HID设备。

网友AC:
根据APM32F407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正确配置USB HS接口的引脚。

网友AD:
根据HID描述符中的报表描述符,实现报表的发送和接收逻辑。
使用USBD_HID_SendReport()函数发送报表给主机,使用USBD_HID_ReceiveReport()函数接收主机的报表。

网友U:
合理分配和管理缓冲区,以确保数据的快速读写和传输。

网友S:
在软件中实现 HID 设备的功能。这包括定义 HID 报告描述符,描述设备的输入和输出数据格式;处理 USB 中断,响应主机的请求;发送和接收 HID 数据等。

网友AE:
确保您遵循usb规范,尤其是hid规范,以确保您的设备与各种操作系统兼容。

网友AF:
APM32F407的USB HS接口实现高速HID(人机接口设备)需要配置控制器为HID模式,并编写相应驱动程序处理数据通信。具体涉及寄存器配置、端点管理、数据传输等,需依据STM32 HAL库或LL库进行编程。简言之,需熟悉USB协议和STM32库函数,正确配置并实现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