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vscode创建gd32工程编译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24-09-23):
>> [ 50%] AS 'Project/startup_gd32f103zet6.s'
./Project/startup_gd32f103zet6.s: Assembler messages:
./Project/startup_gd32f103zet6.s:39: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Project/startup_gd32f103zet6.s:40: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Project/startup_gd32f103zet6.s:41: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Project/startup_gd32f103zet6.s:43: Error: bad instruction `stack_size EQU 0x00002000'
./Project/startup_gd32f103zet6.s:45: Error: bad instruction `area STACK,NOINIT,READWRITE,ALIGN=3'
./Project/startup_gd32f103zet6.s:46: Error: bad instruction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Project/startup_gd32f103zet6.s:47: Error: bad instruction `__initial_sp'
打开这个.s看了下,不懂!!这个39行不知道哪里错误了,这个.s是从之前能运行的示例工程里copy过来的

网友A:
是不是发错论坛了?哈哈哈哈。gd 的和英飞凌不搭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发错论坛了?哈哈哈哈。gd 的和英飞凌不搭噶啊。

嗯,不小心发错地方了。不过vscode是通用的

结贴。

网友B(2024-10-30):
发错位置了

网友C(2025-02-28):
通常是由于语法错误或者格式不兼容引起的,可能是文件中使用了不适合的字符

网友D:
比如 stack_size EQU、area STACK 和 stack_mem SPACE 都是汇编指令,需要检查它们的语法是否符合当前的汇编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由于语法错误或者格式不兼容引起的,可能是文件中使用了不适合的字符 ...

对,启动文件(.s))在vscodekeil中是不同的。vscode必须自己生成,例如用STM32CubeMX工具

楼主:
此帖已结,感谢各位同仁相助。

网友E:
GD32系列芯片常用的是 ARM Cortex-M 系列内核,而相关的汇编语法在不同的汇编器中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F:
GD32还是有过程的

网友G(2025-04-29):
如果没有正确设置编译器(例如,使用了不适合的编译器,或者路径没有配置),会导致编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