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示波器PS级别延迟测量中jitter与通道触发问题

楼主(2024-09-23):
测量FPGA中组合逻辑电路propagation delay,理论上约80ps;
信号由脉冲发生器通过FPGA的某一个IO进去,经过可控延迟(步进约80ps),从另一个IO口出来;
示波器设定通道B边沿触发,则脉冲发生器的抖动(jitter,最大约100ps),在B通道上表现不出来,在A通道上能看到。但实际上A通道上的抖动在B通道上也有。

问题是:如何通过测量技巧,消除抖动对测量的影响,类似共模抖动消除?
使得能够测量A相对于B的绝对延迟(ps级别)

网友A:
没有玩过这么高级的设备

网友B:
那得多高采样率的示波器啊,能测100ps,就算100ps采样5个点,那采样周期就是20ps,采样率就是50G。上周才买了个2G采样的示波器,我都觉得比原来的1G采样的好多了。要是有个50G采样的示波器,那得是什么感觉?

网友C:
绝对延时根本测试不了吧
因为实际的都在抖动

网友D:
你用通道b做边沿触发的,怎么看b的抖动,
即使要看也要在触发位置很远的位置来看

网友E:
找CCAV 有办法。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绝对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通道b做边沿触发的,怎么看b的抖动,
即使要看也要在触发位置很远的位置来看
...

用A触发就可以看B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延时根本测试不了吧
因为实际的都在抖动

A相对于B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