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as5630电感发热严重疑问

楼主(2024-09-23):
最近根据参考设计做的板子,输出电感7mh,上电后前端输入为0,后端空载,最后输出波形为1v左右400khz正弦波.电感发热严重,请问是电路的问题还是电感选择的问题?

网友A:
手册电感7uH
你确定你焊了7m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电感7uH
你确定你焊了7mH?

多谢提醒,我再核对核对,这也许就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