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工作电压5V的来历?

楼主(2024-09-24):
5V来自于TTL电平。5为True,0为False,之后用了压降更低的PN节,衍生出了3.3这个电平。    12V和24V来自于汽车电瓶,早年乘用车又12V和24V两个系统,现在一般小型车12V,商用车24V,再究其由来应该是铅酸电池。
    所以3.3V和5V一般出现在信号电路或者单片机等VCC供电,而12V/24V一般出现在低压动力电,例如主板、显卡、轴流风机、监控器。硬件决定系统基础,如果锂电池早点应用的话估计还会有3.7/7.4这个系统。

    为什么很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5v?

    因为大多数芯片都是5V的TTL电平,要做到电平兼容,电平匹配,避免要电平转换操作,所有很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都是5V。早期(196x)的晶体管电路(TTL)单管的压降是0.7V。一个电路里经常有多个晶体管串联。比如4管串联,电源至少保证0.7x4=2.8v才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所以最早有3V 5V等标准。后来LM7805(197x)电源IC出来以后,5V成了事实标准。

    TTL指的是TTL电平,0~5V之间,小于0.2V输出低电平,高于3.4V输出高电平。全称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即BJT-BJT逻辑门电路,是数字电子技术中常用的一种逻辑门电路,应用较早,技术已比较成熟。TTL主要有BJT(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即双极结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和电阻构成,具有速度快的特点。最早的TTL门电路是74系列,后来出现了74H系列,74L系列,74LS,74AS,74ALS等系列。

    但是由于TTL功耗大等缺点,正逐渐被CMOS电路取代,相关文章推荐:STM32串口通信基本原理。TTL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为什么很多都是5V,而且有大量电源芯片支持的也是5V。

    电压浮动为5%,而电压标准,在A/D当中使用,标准应该是5.12V。

    因为512 是2的N次方,这样A/D 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整数,当作为无符号计算的时候,更简单,但是没见到哪个成品用这个电压的,大部分都是5V,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做5.12的标准电压成本会成倍增长。5V与5.12V精度差别在百倍,小数点后0.12V,基本很难做到高精度标准电压,市场通用电压为5V,上浮一定百分比。

    2008年11月发布的STC12系列单片机数据手册中,STC12C系列的单片机电压范围是3.3~5.5V;STC12L系列的单片机电压范围是2.2~3.6V。如果选择STC12C系列的单片机,只要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不是太高,使用3.7V供电是没有任何顾虑的,官方声称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可以达到4000V,但实际应用说法不一。

    大多数单片机都是 TTL 电平,各自的高低电平定义不一样;

    当电源电压为5V时:51,AVR单片机是5V;

    当电源电压为3.3V时:51,AVR单片机高电平是3.3V;

   ARM如LPC2138,电源电压只能为3.3V,IO输出高电平为3.3V;

    但IO口可承受5V电压现在单片机工作电压主要有两种:一种工作在3.3V 一种工作在5V。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真是学到了

网友B:
民用汽车,一般汽油机是12V电瓶,柴油机是24V电瓶。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文章,受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民用汽车,一般汽油机是12V电瓶,柴油机是24V电瓶。

小排量的柴油机由于启动功率比较小,所以也是12V的,比如柴油皮卡,不过柴油机的启动功率还是比汽油机高很多的,所以柴油皮卡基本上都是12V/110AH以上的电池,而2.0以下的汽车机用12V/60AH电池就够了,日系甚至只有12V/36AH的电池

网友E:
5V的来源就是电池电压,初期电路电源用6V的比较多
看看当年的小电珠,1.2V,2.5V,3.8V,基本在1.25V左右,就有了5V的最低工作电压,
电池的放电电压是1.2V,X4就是4.8V,还是合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民用汽车,一般汽油机是12V电瓶,柴油机是24V电瓶。

汽油机是12V电瓶,柴油机是24V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