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SPI系统基础

楼主(2024-09-24):
SPI系统可直接与各个厂家生产的多种标准外围器件接口,它只需4条线:串行时钟线(SCK)、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MISO)、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和低电平有效的从机选择线(NSS)。

(1)MISO: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引脚。该引脚在从模式下发送数据,在主模式下接收数据。

(2)MOSI: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引脚。该引脚在主模式下发送数据,在从模式下接收数据。

(3)SCK:串口时钟,作为主设备的输出,从设备的输入。

(4)NSS:从设备选择。这是一个可选的引脚,用来选择主/从设备。它的功能是用来作为片选引脚,让主设备可以单独地与特定从设备通信,避免数据线上的冲突。

SPI是一个环形总线结构,由NSS、SCK、MISO、MOSI构成,NSS引脚设置为输入,MOSI引脚相互连接,MISO引脚相互连接,数据在主和从之间串行地传输(MSB位在前)。

SPI有主从两种工作方式。
在主模式下,SPI为其他节点的SPICLK引脚提供串行时钟,数据从SPISIMO引脚输出,从SPISOMI引脚输入。主控制器写人数据到寄存器SPITXBUF便启动发送,数据从SPITXBUF传送到SPIDAT中再通过SPISIMO引脚发送出去,先发送最高位;同时,主控制器接收到的数据通过SPISOMI引脚移入寄存器SPIDAT的最低位。当选定数量的位数发送完时,整个数据发送完毕,紧接着接收完毕(通过SPISIMO引脚发送的SPIDAT的数据最高位每移出一位后就会从SPISOMI引脚移人一位到SPIDAT最低位)。首先将接收到的数据传送到寄存器SPIRXBUF,并进行右对齐,供CPU读取。

在从动方式下,数据从SPISOMI引脚移出并由SPISIMO引脚移入。SPICLK引脚作为串行移位时钟的输入。

为了接收数据,串行外设接口等待网络主控制器送出的SPICLK信号,然后它将SPISIMO引脚上的数据移入到SPIDAT寄存器。如果从控制器同时也发送数据,则必须在SPICLK信号开始之前把数据写入到SPIRXBUF或SPIDAT寄存器中。

网友A:
SPI只需4条线:串行时钟线(SCK)、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MISO)、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和低电平有效的从机选择线(NSS)。

网友B(2024-10-31):
SPI速度比IIC快,但是占用的IO口也多。另一个优点是协议简单。

网友C(2024-12-02):
很多块大小不一样的,如何做到程序兼容的?

网友D:
SPI可以支持多个从设备和多个时钟极性与相位的配置。

网友E:
定义与概述系统是一种同步或异步的串行通信协议,主要用于嵌入式系统中控制器与外部设备之间的通信。它以其高速、简单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微控制器与外部存储器、智能卡、RFID等的通信。

网友F:
SPI系统的主要特点包括高速数据传输、支持多设备连接、简单的通信协议和灵活的通信配置。

网友G:
基本结构,SPI系统通常由主设备(Master)和从设备(Slave)组成,主设备控制数据传输,从设备响应主设备的命令。SPI系统还包括时钟信号、数据信号和控制信号等。

网友H:
通信原理,SPI系统的通信原理基于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的同步或异步串行通信。数据通过SPI总线进行传输,SPI总线包括时钟线、数据线(通常为双向)以及选择线(用于选择从设备)。

网友I:
信号与操作,SPI系统中的信号包括时钟信号(SCK)、数据信号(MOSI和MISO)以及芯片选择信号(CS)。操作包括初始化、数据传输、读写操作等。

网友J:
应用场景,SPI系统在嵌入式系统中广泛应用于各种场景,如微控制器与外部存储器(如FLASH)、智能卡、RFID等设备的通信。此外,SPI系统还应用于传感器、触摸屏、电机控制等领域。

网友K:
相关技术与标准,SPI系统有多种相关技术和标准,如QSPI(四线SPI)、SPI FIQ(用于高速数据传输的SPI变种)等。这些技术和标准在速度、功耗、可靠性等方面有所不同,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进行选择。

网友L:
其实我觉得SPI就是一种串行总线跟TTL差不多的一种

网友B:
SPI的原理很简单,但单片机中SPI外设的设置就很麻烦,有很多东西,不学习,很难轻松把握。

网友M:
这种SPI确实好用,而且可以并联并且可以速度快的交互数据

网友N:
SPI也不需要啥基础,就是知道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O(2025-04-30):
主设备在发送数据时,将数据写入SPITXBUF寄存器,数据通过MOSI线发送到从设备。每发送一位数据,时钟信号(SCK)提供同步,数据位通过时钟上升沿或下降沿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