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TouchGFX下载图片资源很慢

楼主(2024-09-24):
TouchGFX下载图片资源很慢,怎么解决?

网友A:
有线连接代替无线连接,以减少信号干扰和丢包。

网友B:
使用***或代理服务器

网友C:
如果支持,启用缓存可以减少重复下载相同资源的次数,从而提高加载速度。

网友D:
资源预加载分批加载

网友E:
压缩图片。选择适当的图片格式。只保留图片中真正需要的部分,并根据需要进行缩放。这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下载数据量,并提高加载速度。

网友F:
如果TouchGFX的图片资源存储在服务器上,那么服务器的响应时间将直接影响下载速度。优化服务器性能、增加带宽或使用CDN(内容分发网络)等技术都可以减少服务器响应时间。

网友G:
服务器可以启用Gzip或Brotli等压缩算法来压缩响应内容,从而减小传输数据量并加快下载速度。

网友H:
TouchGFX下载图片资源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