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电机硬件驱动方案#

楼主(2024-09-24):
硬件驱动方案#
硬件驱动方案我这里选择的是IR2101驱动PSMN011-80YS,MCU选择的是ST的f103。6路PWM由f103的高级定时器TIM1提供,这部分按逻辑要求连接即可。

驱动部分以其中一路为例,f103与IR2101之间加了光耦隔离,当然也可以不加直接驱动,IR2101是支持3.3V的逻辑电*输入的,加入的目的主要是即使后续电路损坏也不会影响主控部分。

IR2101内部做了高边驱动处理,只要在外面加上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就能组成boost升压驱动电路,所以省去了很多麻烦,当然选择其他IR系列直接驱动6个mos管也可以,而且也有很多集成方案(太贵了)。

原理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霍尔传感器内部假设厂家没有处理,可能是OC/OD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并且如果MCU的GPIO口不是兼容5V的,可以加肖特基二极管上拉至3.3V钳位保护。

网友A:
硬件驱动方案我这里选择的是IR2101驱动PSMN011-80YS

网友B:
MCU的GPIO口不是兼容5V的,可以加肖特基二极管上拉至3.3V钳位保护

网友C:
霍尔传感器内部假设厂家没有处理,可能是OC/OD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