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你知道PCB板厂打板,那些该注意的事情吗?

楼主:
对于PCB板的制作,如果是简单DIY而言,涉及到的PCB板一般都不会很复杂,而如果对于复杂电路的PCB实现或者是产品量产的话,手工PCB显然不再适用,幸好有专业的PCB加工厂,才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那么,PCB加工厂就是万能的吗?NO!NO !NO!

要想做成复杂的真正专业的PCB板,其实也不是说随便画个PCB图发给板厂就万事大吉了,今天就让PCB圈子里著名的PCB哥为我们说说板厂打板的那些应该注意的事情!

首先说说最常用的 —— 单面板!

单面板打样前原理图设计是前期准备工作, 在画原理图时,层次设计时要注意各个文件最后要连接为一个整体,这同样对以后的工作有重要意义。由于软件的差别有些软件会出现看似相连实际未连(电气性能上)的情况。如果不用相关检测工具检测,万一出了问题,等板子做好了才发现就晚了。因此一再强调按顺序来做的重要性,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原理图是根据设计的项目来的,只要电性连接正确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总结一些打板前的“准备工作”。

l、制作物理边框

封闭的物理边框对以后的元件布局、走线来说是个基本平台,也对自动布局起着约束作用,否则,从原理图过来的元件会不知所措的。但这里一定要注意精确,否则以后出现安装问题麻烦可就大了。还有就是拐角地方最好用圆弧,一方面可以避免尖角划伤,同时又可以减轻应力作用。

2、元件和网络的引入

把元件和网络引人画好的边框中应该很简单,但是这里往往会出问题,一定要细心地按提示的错误逐个解决,不然后面要费更大的力气。这里的问题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

元件的封装形式找不到,元件网络问题,有未使用的元件或管脚,对照提示,这些问题可以很快搞定。

3、元件的布局

元件的布局与走线对产品的寿命、稳定性、电磁兼容都有很大的影响,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一般来说应该有以下一些原则:

        3.1 放置顺序

        先放置与结构有关的固定位置的元器件,如电源插座、指示灯、开关、连接件之类,这些器件放置好后用软件的锁定功能将其锁定,使之以后不会被误移动。再放置线路上的特殊元件和大的元器件,如发热元件、变压器、IC等,最后放置小器件。

        3.2 注意散热

        元件布局还要特别注意散热问题。对于大功率电路,应该将那些发热元件如功率管、变压器等尽量靠边分散布局放置,便于热量散发,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也不要高电容太近以免使电解液过早老化

4、布线
布线的学问是非常高深的,每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但还是有些通行的原则的。基本上,对于中初级玩家而言,如果需要到专业板厂打板,板厂对PCB图纸的最大尺寸、介质厚度、最小线宽、最小间距、钻孔孔径、孔径公差等参数,还是有所不同的,越是专业的板厂也才可以做出质量越好的PCB板,如果布线密度过大,板厂也可能做不了,所以在布线时最好注意一下这些加工参数的要求,或者到有实力的专业大厂打板,次品率也才会大大降低。

5、调整完善
完成布线后,要做的就是对文字、个别元件、走线做些调整以及敷铜(这项工作不宜太早,否则会影响速度,又给布线带来麻烦),同样是为了便于进行生产、调试、维修。

敷铜通常指以大面积的铜箔去填充布线后留下的空白区,可以铺GND的铜箔,也可以铺VCC的铜箔(但这样一旦短路容易烧毁器件,最好接地,除非不得已用来加大电源的导通面积,以承受较大的电流才接VCC)。包地则通常指用两根地线(TRAC)包住一撮有特殊要求的信号线,防止它被别人干扰或干扰别人。

如果用敷铜代替地线一定要注意整个地是否连通,电流大小、流向与有无特殊要求,以确保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6、检查核对网络

有时候会因为误操作或疏忽造成所画的板子的网络关系与原理图不同,这时检察核对是很有必要的。所以画完以后切不可急于交给板厂,应该先做核对,后再进行后续工作。

7、使用仿真功能PCB线路板打样

完成这些工作后,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进行软件仿真。特别是高频数字电路,这样可以提前发现一些问题,大大减少以后的调试工作量。

在打板之前,还需要根据产品定位,有针对性的选择PCB板的具体加工方式,就像下图的布局加工选项,都需要根据实际的需求有目的的选择,才可以实现较高的性价比。

PCB厂说这里摘出一些主要的加工参数供参考:
层数、板材类型、最大尺寸、外形尺寸精度、板厚、板厚公差、介质厚度、最小线宽、最小间距、敷铜厚度、钻孔孔径、孔径公差、阻焊类型、最小阻焊桥宽、最小阻焊隔离环、塞孔直径、阻抗公差、表面处理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