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耳机的GND线可以做天线吗

楼主(2024-09-24):
如何让耳机线做天线呢,我看手机好多都是耳机线做天线,怎么实现的。

网友A:
电容耦合,电感到地隔离交流。

网友A:
电感足够大,再赔一个电容到底,30P到20P之间的,档案270nH以上。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作为天线使用,特别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如手机收音机功能没有内置天线时,通常需要通过插入有线耳机,利用耳机线(包括GND线)作为天线来接收FM广播信号。但这种情况下,耳机线更多地是作为一个信号放大器或者信号接收的辅助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天线。

网友B:
建议使用专业的天线设备

网友C:
可以适当使用

楼主:
实测可以。不过要做好电磁隔离,不然滋滋啦啦的。

网友D:
用电感隔离就行了。

网友E(2025-06-24):
天线需与目标信号波长匹配(理想长度为 λ/4 或 λ/2)。例如,FM 广播(88-108MHz,λ≈2.78-3.41m)的 λ/4 天线约为 69.5-85.3cm,而耳机线长度通常在 1m 左右,接近该范围。

网友F(2025-09-19):
耳机的 GND 线可以做天线。手机内置 FM 芯片天线连接到耳机,通过耳机 GND 进行放大和匹配后,就可以作为天线使用。因为耳机线能感生高频电磁波的电流,加一高频通路电容器,可将感应的 FM 信号送给收音模块

网友G:
耳机的 GND 线可以做天线。例如在 FM 收音机功能中,手机等设备可将 FM 芯片天线引脚通过放大器连接到耳机 GND 线,利用其较长的长度和金属特性,感应 88-108MHz 的高频电磁波信号,再通过电容等元件将信号传输到收音模块,实现天线功能。但需要注意音频信号与射频信号的隔离等问题。

网友H:
耳机的 GND 线可以做天线。在手机收音机等应用中,FM 信号为高频信号,而耳机线长度与 FM 信号波长匹配,可通过电容耦合等方式,将 GND 线作为信号接收的辅助工具,经外接放大器和匹配电路后,实现天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