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方波信号经过同相比例后波形变形

楼主(2024-09-24):
本人用AD9833和乘法器ad835产生了一个正负对称,峰峰值为5的方波信号,将此方波经过一个同相比例电路放大(2倍放大)之后波形出现尖峰,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如何解决呢,放大电路采用的运放是opa2228,增益带宽积33MHz,压摆率11V/us。附上同相放大前后的波形图

网友A:
大概率PCB的问题

网友A:
还有可能测试的问题

网友B:
不就是个尖峰么,调整一下输入电阻了,输出负载了都试试
也许是你示波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C:
有尖峰是正常的啊

网友D:
正常的,过冲而已。

网友E:
输入或者输出加电容,试试去掉这个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