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D DFU更新固件无法自动重启

楼主(2024-09-24):
使用OTG接口下载LINUX系统文件到EMMC,使用ST官方的那个下载软件,通过FLASHLAYOUT引导文件进行下载,下载第一个USB.stm32文件成功后,USB设备掉线一直无法重连,导致软件连接超时下载失败,根据软件下载详情,第一个USB固件是下载成功了的,有任遇到过这问题吗?

楼主:
USB speed   : High Speed (480MBit/s)
Manuf. ID   : STMicroelectronics
Product ID  : DFU in HS Mode @device ID /0x501, @Revision ID /
SN          : 001400153232510338323637
DFU protocol: 1.1
Board       : --
Device ID   : 0x0501
Start Embedded Flashing service
Memory Programming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tf-a-stm32mp135d-atk-usb.stm32
  File          : tf-a-stm32mp135d-atk-usb.stm32
  Size          : 87.26 KB
  Partition ID  : 0x01
Download in Progress:
File download complete
Time elapsed during download operation: 00:00:00.659
RUNNING Program ...
  PartID:      :0x01
Reconnecting the device ...
Error: Unable to reconnect the target device: time out expired
Error: Start operation failed at partition 0x01
Error: TSV flashing service failed
Warning: Connection to device 0x501 is lost
Disconnected from device.

楼主:
是下载的第一个USB固件的问题导致的么?还是别的问题引起的?硬件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重新上电烧写一次

不行,有好几个文件必须依次按顺序烧写,现在发现了问题原因,USB总线在烧写完第一个固件后总线上的信号停止了,总线的两个差分线都为低电平进入SE0状态了,然后PC没有对单片机进行唤醒还是怎么的导致单片机的USB一直处于SE0状态导致上位机连接超时,他这个应该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B:
没看明白问题

网友C:
下载的固件版本与当前硬件或软件环境不兼容。

这个不好分析,软件且不谈,自动的硬件和开发板硬件的原理图是一样,还交叉验证过器件,结果无论是我这板子用开发板上的器件还是开发板上用我这板子上的器件或者各用个的器件都是我的板子无法完成下载,在下载完第一个固件后USB就被挂起没有被唤醒重启,开发板不管用开发板上自己的还是换上我这板子上的都能成功下载。

网友D:
进入DFU模式的步骤不正确

这个是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自动控制的,我看软件反馈的过执行过程,和使用开发板成功下载的执行过程是一样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使用的DFU工具或驱动程序版本过旧,不支持当前固件或硬件。
系统中存在与DFU工具冲突的其他软件。

不应该,试过两个版本都不行,用开发板下载无问题,用自己的板子下载就有问题。

网友C:
使用万用表等工具检查电源系统是否稳定,电压和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供电用示波器抓过波形,无问题

网友F:
更新或替换DFU工具和驱动程序

工具就是ST的STM32CubeProgrammer,固件使用的是开发板的固件和其引导文件以及LINUX系统文件,原理图和开发板上是一样的,也和开发板交叉使用器件来验证是否器件问题,结果不管是我板子上的器件还是开发板自带的器件,在开发板上是能够下载成功的,一重新焊接到我这板子上就不行,下载完第一个重启USB的时候就直接被挂起了,USB设备直接掉线无法重启。

网友G:
复位电路故障或复位引脚未正确连接。

楼主:
电路原理应该没问题,和ST原厂沟通过,下载更新用的ST官方的STM32CubeProgrammer,试过两个版本,都不行,电路原理参考的开发板原理图,固件文件都使用的开发板提供的,开发板上能成功下载,我这板子就出现下载第一个USB.stm32固件就直接设备被挂起无法激活,我用示波器看过开发板上的USB数据管脚的波形,其在发送完一个固件后能被主机唤醒重启USB再继续下载,我这板子就不行,下完一个后就直接被挂起了未被唤醒,用是示波器看USB的两个DM DP引脚都为低是SE0状态(被挂起),线路上再无任何波形,此时我按复位开关复位单片机,波形就再次出现。而且这个波形是一直在USB的线路上重复发送,感觉像是主机一直在和从机握手一样,开发板上下载完所有文件也是这样的状态。为什么我这板子下完第一个文件后就直接挂起不被激活了?是因为上位机下发的唤醒信号没被从机接收处理?还是上位机原因根本就没下发,设备有限也无法抓最后的波形来看。现在分析就是上位机软件未下发,要么就是从机接收后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其不能被唤醒。

网友D:
固件文件本身可能损坏或不完整。

网友H:
下载第一个USB.stm32文件成功后

网友I:
使用ST官方的那个下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