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W553系列复位与模式选择电路设计

楼主(2024-09-24):
GD32VW553的 管脚 PU(Pin7)和 NRST(Pin6)分别为 芯片电源 使能与 复位 管脚, 两者都拉高时,
芯片才能工作。 设计时可在靠近管脚的位置摆放滤波电容与上拉电阻 如有 使用 底板 上拉电
阻和滤波电容亦可做在底板上 。 实际使用中,只需选择 其中 一个作为使能 管脚 同时 另一个仍
需 要接 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 。若 GD32VW553作为 主控 MCU,推荐使用 NRST作为使能管脚,
同时 PU常拉高;若 GD32VW553作为 从属设备,则推荐使用 PU作为使能管脚,同时 NRST常
拉高。
GD32VW553的 boot模式选择管脚为 BOOT0(Pin1)和 BOOT1( 几种模式定义如 表 2-1. BOOT模式 所示 。
通常建议 其 上 /下拉 电阻放 在底板上 如为单模组使用,则需在模组端预留
上 /下拉 电阻 。
参考设计如 下图  复位与模式选择 电路 上下拉电阻放在底板上。

网友A:
这个模式设计和某T的一样。

网友B:
GD32VW553的 boot模式选择管脚为 BOOT0(Pin1)和 BOO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