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由78/79系列到LDO线性稳压

楼主(2024-09-24):
相信广大坛友对78/79xx三端集成稳压器都不会感到陌生,毕竟做为简单使用的稳压器件,其价格和使用那是非常适合初学者,并且在对稳压质量要求不高场合中这两种正/负集成稳压集成电路更是首选。就该型集成稳压电路而言,在很多书籍中均介绍其本质就是线性稳压电路,即所谓的LDO。对于LDO稳压电路,广大坛友都有相当的了解,本人不再班门弄斧了,只是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略微聊一下LDO电路里应该注意的几点事项:
首先是要对输入输出电压差有足够的了解,以上面两款线性集成稳压电路而言,其输入输出电压差就为2V左右,因此在设计、选用LDO线路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否则电路会出现输出电压值偏低;带载能力有限甚至发热烧毁的症状;
其次是LDO电路通常对电路中的各级滤波电容的性能要求较高,否则易导致线路工作出现电压允许范围内仍然发生输出电压低于设定值、输出电流能力不足、相关功率器件发热等异常情况;
最后一点便是LDO线路其本质是一种功率能量转换电路,因此要在设计使用中充分考虑到散热问题,避免因此造成的器件损坏情况发生。
上面是本人对LDO线性电路的一些浅知拙见,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指正并完善。

网友A:
我就遇到过输出电压低于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遇到过输出电压低于设定值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我上面说的那些情况的一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遇到过输出电压低于设定值

多系 器件功率耐量不足 或散热器面积不足

网友C:
MCC没有备注是什么意思